[电源] 一台可调电源DF1730SB2A,显示缼划,拆开看看

楼主(2020-10-31):
有一台可调电源,显示缼划,功能正常,拆开看看,缺画的地方不是固定的,开始以为是导电橡胶接触不良,拆开看了后,发现不是导电橡胶,是直接焊上的,补焊后还是不行,不知道哪里问题

外观,显示屏已经拆掉

型号

打开盖子

电路板,30V3A

反面

变压器

CD4049

显示部分,两块7106

显示缼划,功能正常
电流显示

电压显示

也不知道哪里问题,等有时间再高

谢谢观看!

网友A:
估计是屏的问题

网友B:
同尺寸的屏找淘宝看看

网友:
直接改le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屏的问题

如果是屏的问题那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尺寸的屏找淘宝看看

如果是屏的问题那就算了

楼主:
改LED,麻烦

网友C:
换7107表头是LED的。基本不用怎么改,分清电压表电流表是如何分压就行

网友D:
直接买个成品电压电流一体表头还带功率显示不更好!

网友E:
这种缺笔划几乎没法搞,如果是屏幕坏了,没有配件可以换,看主芯片是可更换的,试着拆下来重新装一下7106,或者换一个新的芯片,不行的话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7107表头是LED的。基本不用怎么改,分清电压表电流表是如何分压就行

不美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个成品电压电流一体表头还带功率显示不更好!

不美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缺笔划几乎没法搞,如果是屏幕坏了,没有配件可以换,看主芯片是可更换的,试着拆下来重新装一下7106, ...

重装还是不行,刚开机正常,过一会就不行了,要么屏有问题,要么哪个元件热不良

网友F:
是不是接触不良呀 加焊一下 相关的引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接触不良呀 加焊一下 相关的引脚试试。

加焊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看这问题不像是屏幕问题,检查7106是不是有引脚接触不良或插座有问题,去不行换个7106试试

网友:
铁针脚和液晶屏的接触不良了?我地摊上买了2块这样的屏,感觉还不如导电斑马橡胶接触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