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覆盖距离的问题

楼主(2020-10-31):
市售百十块钱的1公里网桥做AP用,空旷地方连手机以及室外无线摄像头,多远可用呢?

网友:
要看手机能连多远。

网友A:
目测不会太远,因为这里的限制因素在于你的手机或者摄像头的发射距离而不是AP的发射距离

网友B:
有多空旷?如果像草原腹地一样的话,可能效果远超预期,1公里AP连个三四公里毫无问题!!!但在市区或者人口密集区域,能有500米已环境已经相当不错了,干扰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多空旷?如果像草原腹地一样的话,可能效果远超预期,1公里AP连个三四公里毫无问题!!!但在市区或者人 ...

我的AP跑开300m信号满格,但是网速剩下几十kb

网友:
家用路由2百米无遮挡还能几MB,所谓的公里级AP是定向天线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AP跑开300m信号满格,但是网速剩下几十kb

你需要一台有信号检测的路由器扫描一下环境,看哪个频段用的人最少,然后你手工指定那个频段,有信号不代表没干扰,同一个频段用的AP多了各个AP之间会协商轮流用频段,造成网速急剧下降,如果有十台非同一个控制器控制的AP用同一个频段的话,即便站AP边上也未必能满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一台有信号检测的路由器扫描一下环境,看哪个频段用的人最少,然后你手工指定那个频段,有信号不代 ...

测过了,我这密集居民区,信道全满

网友:
4G监控摄像头,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不会太远,因为这里的限制因素在于你的手机或者摄像头的发射距离而不是AP的发射距离 ...

我很赞同3楼说的,无线网络通信是双向的,不像单向的无线广播,光增大发射功率就行。

网友:
看你环境和硬件
干扰少,硬件带功放sky65174,定向天线,可以3公里
干扰多,硬件垃圾,100米以内
手机不行,手机功率和硬件斗限制了。
两个硬件(功放的功率和定向天线)相同的网桥,最多3公里(2.4g)

网友:
用5.8G的无线网桥,2台坛子里面卖的9344或者7161的无线AP,预计估计30/个包邮。卖2个5G频段的双极化平板天线,就是某宝10块钱那种,2个48V的POE电源。加几十块钱买2个防水箱子。估计总成本不到200。如果空旷,地势高,2KM是没问题的。如果还想远,就得换好点的5.8G天线,主要不容易买到便宜的。反正这种5.8G网桥,5KM轻轻松松。
最后,把你需要用的终端的网口接到网桥上就OK了。
我家里现在全用5G频段了,2.4G就别考虑了,我家里2.4G没发用,玩XBOX360手柄老掉线,不停的要重新连接游戏机。电视的2.4G无线也老断。现在别人都用2.4G无线看电视,所有信道长期24小时占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