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求助,一台价值近8万元的柯达i3300高速扫描仪,开机白屏,联电脑无法识别设备

楼主(2020-10-31):
如题,貌似是一台A3幅面的双面高速扫描仪,带自动上纸功能.看上去很复杂,螺丝全是梅花的.简单拆开看了一下,主板上3.3V电压正常.USB数据线对地阻值基本正常.也许是主板固件丢失了,主板上不还有另一个USB接口,貌似是插U盘的.可是全网也找不到资料,看来也许只能返厂维修了.

网友:
这个价格太高了。

网友:
这种东西往往是哪个传感器没有复位造成自检不通过,除非设计问题,一般很少掉固件!!!

网友:
高端货,我用过I2400

网友:
卧槽,为啥这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