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电动车大灯

楼主(2020-10-31):
岳父的电动三轮车,改加车棚后大灯就不亮了,检查了下,发现公共负极没接,测量了下电压有59V,没敢接,拆下大灯看看,灯珠是3串2并的,尝试用12V电源能点亮。看见灯板上有个4004B的芯片,不知是啥。这里请教下,这个灯能接48V吗?不行的话我得去买48转12V的DC-DC电源转换模块了?

网友A:
原来能亮就没问题,直接干。看看电容耐压多少的,如果是100的就干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能亮就没问题,直接干。看看电容耐压多少的,如果是100的就干上去

改的是后加的灯,不是原来的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能亮就没问题,直接干。看看电容耐压多少的,如果是100的就干上去

一句话提醒梦中人,电容果然是100V的,这下我就可以放心怼上去了。

楼主:
感谢提醒,果然是100V的,可以放心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果然是100V的,可以放心怼了。

怼了吗?有没出问题?

网友B:
这ic能上5-85v/dc

网友:
灯板没问题的直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ic能上5-85v/dc

小看这个IC了。

楼主:
已接回去了,没问题了,感谢给位指点!

网友:
这个改造还不如买,优惠购不贵

网友:
可以加鸡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