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AX9814底躁太大,考虑换成TS472+MAX97220?

楼主(2020-10-31):
9月-10月份,刚好家里有些事,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家里的老人耳朵不好,己是许久,我原来有2个塞耳的哪种小助听器(另外一个送人了,对方说可以听清楚),有电流躁声,而且音量不够大(映像中,哪个小助听器是MAX9812的方案),于是想着自己做一个,在佰度了找到论坛,发现做助听器的坛友还不少,这2个月一直在想,做个什么样,选什么IC方案的,水宝哪边MAX9814买了几块,实测底躁非常大,不理想,不过我是单MIC测试的,没搞哪种双MIC抑制式,
我现在想用TS472+MAX97220和TS971两种,芯片用风枪吹吧,反正公司里有,图和板都有画,考虑还是发在论坛上来给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明显问题的,

至于在某些其它地方看到有人提SSM2166/2167,这两个硅麦的,助听器一般是用驻极体MIC,

有没有测试双MIC到底适合助听器吗?

下面是TS472(PCB是自己买的小壳子,自己挖吧,因为我不会CAD......)

下面是TS971的

楼主:
我占一下二楼,有什么需要改进或者疑问的,大家直言不讳!谢谢!

网友:
个人认为,不讲究ALC等功能,用通用运放做前置放大电路可选面更广,TS971本底噪音比TS472优秀,且比TS472的封装更方便业余焊接。

网友A:
AD8656输出电流可以到+-220ma,可以做耳放用,加入第二级是为减小耳机对第一级反馈网络的影响

楼主:
我参考了这一个,还有下面你回复的主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9585
我刚才画的图,是不是做成这样?
或者有什么考虑可能补偿或者添加的?
楼下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8656输出电流可以到+-220ma,可以做耳放用,加入第二级是为减小耳机对第一级反馈网络的影响 ...

是这样的吗?你看看有什么调整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8656输出电流可以到+-220ma,可以做耳放用,加入第二级是为减小耳机对第一级反馈网络的影响 ...

我还有个想法,TS472后级差分输入,接AD8656做耳机驱动放大怎么样?因为我考虑接耳机,而耳机通常是有一端对地的,差分IC找了不少,都是差分进差分出,十分不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吗?你看看有什么调整和修改?

AD8656是双运放,做单声道,一片就可以了,立体声用2片。

图有些错误,运放1的B路没有反馈网络;声音调节要串在OUTA、OUTB与第二片运放的输入端。

AD8656用在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功耗,它的静态电流有4ma/每路,一片就要8ma,Ts971是2ma,Ts972是4ma,这些都比不上TDA2320A只有0.8ma且是2个通道一起。

论坛中关于助听器的讨论从3、4月份到现在出了很多版本,看看这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ction=view&ctid=33
其中最受关注的还是第一版用TDA2320A作的版本,电路简单,成本低,能响,现在坛友还设计出带5段均衡、AGC等功能的电路。

个人认为,在没有医院的听力测试结论书的情况下,做一个通用的简易助听器,可以集中于500hz-3khz的语音段即可,加入一级带通滤波电路,用现在这个电路,或者参考一下这篇文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tid=139460&ctid=33中的滤波电路。

个人推荐制作骨传导耳机的助听器,集中于500hz-3khz的语音段放大,考虑到电池供电因素,前置推荐运放:LMV751,0.5ma静态电流,6.5nV/√Hz(@1KHz)的等效输入噪声,驱动骨传导耳机,用LME49726作为耳放,350ma的驱动能力,0.7ma静态电流,10nV/√Hz(@1KHz)的等效输入噪声,整机用一节3.6v锂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用D类,这个肯定底噪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8656是双运放,做单声道,一片就可以了,立体声用2片。

图有些错误,运放1的B路没有反馈网络;声音调节 ...

骨传导要求功率高吧?要大推,

可惜TDA2320A没有代替贴片的, 莫非TDA2320A哪批芯片设计师辞职了?

我折腾了好几种,主要是穷,又想自己动手给家里做点事,

今天上午找耳放的时候,看见过LME49726

网友:
助听器,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的才好用:
用硅唛;
带降噪,环境噪音抑制比选用低噪放大更重要;
带AGC控制;
带频率补偿;
骨导+耳放。

网友:
关注关注!期待好作品出来

网友B:
用场效应管运放比方TL07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场效应管运放比方TL072

我用了这种Rail-to-rail output current运放,低于10nV/√ Hz超低躁,,
TL07系列的最低供压是4.5V,
TL07系列 18 nV/√ Hz
本来还想选1.1nV/√ Hz的,不是太贵就是难焊,要么就没有货,
貌似人耳对100nV/√ Hz以下的都不灵敏吧,感受不到多大躁音?我最近不断的查资料,发现有个爱好者用LM324做音频处理放大呢,我查了LM324(进口的应该在50nV/√ Hz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场效应管运放比方TL072

例如,筛糠大侠的TDA2320A应该可以用LMV721代用,低躁,价格也差不多,还能省不少电路板,2.5-5.5V供电,可是很诱人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场效应管运放比方TL072

好运放是不少,很多供电电压卡在最低4V或4.5V,助听器电池肯定不能升压,升了躁音直接能上mV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