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应急启动电源换接头

楼主(2020-10-31):
以前做的启动电源,连接电线有些麻烦,换成电焊接头。

网友A:
好像是利用电视盒外壳,锂电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利用电视盒外壳,锂电芯的?

是的,利用有线电视接收盒的外壳,里面装了4节38120磷酸铁锂.

网友B:
38120,高倍率的不是普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120,高倍率的不是普通的

卖家说容量10Ah,瞬间10c。装好之后我试过,1.4桑塔纳去电瓶秒启。好车咱没有,别人的好车不敢给我试。所以大排量的发动机没试过。看过帖子的朋友谁有大排量的车,让我试一试?

网友C:
看着像电焊用的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电焊用的接头

对,就是电焊机的接头,方便安装和拆卸

网友D:
别人叫你去给车搭个火,看到你兴匆匆的拿个机顶盒过去他会怎么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人叫你去给车搭个火,看到你兴匆匆的拿个机顶盒过去他会怎么想啊

他想:真善解人意,怕我寂寞,先看看电视。

网友E(2020-12-02):
这种欧式的电焊机接头经常拧上拧下容易接触不良,烧接头,建议下次更换泰式电焊机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欧式的电焊机接头经常拧上拧下容易接触不良,烧接头,建议下次更换泰式电焊机接头 ...

说得对,当时只用过欧式的,不知道还有泰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