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联想主板的SATA 2.5接口是个什么意思

楼主(2020-10-31):
联想H61主机,换上SSD后用撸大师检测,SATA接口为2.5,机械硬盘又是2,SATA 2.5接口的传输即然会比SATA2的慢,是不是软件检测有问题?实际使用觉得比机械硬盘快点。

网友A:
h61是SATA2接口,应该是理论速度300M,至于这个显示不知道怎么来的,可以换个软件试试,另外测下硬盘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h61是SATA2接口,应该是理论速度300M,至于这个显示不知道怎么来的,可以换个软件试试,另外测下硬盘速度。 ...

最后一张图用AS SSD软件测试的,写入,读取都是20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一张图用AS SSD软件测试的,写入,读取都是200的。

那应该没问题,就是SATA2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