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信息时代,带你领略神秘服务器的内部结构(DELL PowerEdge R610)

楼主(2020-10-31):
【废话】
时隔许久,终于回到了数码之家,本帖作为回归第一帖吧
【前言】
服务器,作为现代网络技术的核心,一直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神秘的感觉。成排的机柜,整齐的线路,闪烁的指示灯,这也许是大多数人对服务器的了解。今天我就通过拆解的方式,让大家领略服务器内部结构的美丽。
【正文】
Part0:总体

今天详细拆解的主角:DELL PowerEdge R610

这台机器很老了,买了新的,等到了再拆,今天就拆了它。个人觉得dell的机器有个好的地方就是前面的那个debug面板(详见第四张图片),可以显示功率、机器ID、管理地址、错误信息(详见第五张图:通电时盖板被打开)等等

接下来打开盖板:

(两块硕大的散热器,一堆内存条、风扇以及各种部件)

(盖板上的拆解示意)

debug面板后方:

(背后还可以拓展一个SD卡接口。此处还隐藏着一个USB接口。顺便说一嘴:这会儿服务器还开着机)

硬盘及盘位:

(SAS硬盘厚了好多……)

两块硕大的散热器,下面压着两块古老的CPU:

一边的内存,每条4GB:

DELL 6/i 阵列卡:

电源接口部分:

IDRAC6管理卡部分:

(照片拍糊了……敬请谅解)

一些芯片:

(网卡)

IO接口小板上的开盖检测开关:

拆下内存条:

(两个厂家的,都是4GB ECC REG,一共8条32GB)

拆下CPU散热器:

(做工还不错,有点沉)

打开卡扣,拆下CPU:

(E5640,4c8t * 2)

拔出电源:

(502w)

拔出阵列卡:

(这块阵列卡带有缓存,据说在家用电脑也可以用)

取下IDRAC6管理卡:

(第二张图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有知道的欢迎指出)

按下卡扣,拔出IO小板:

(一共两块)

打开卡扣,拔出排线,向上提出风扇笼:

(一共6个暴力风扇,噪音比较大)

拔出接口取下硬盘连接线:

取下硬盘背板:

取下阵列卡电池:

取下光驱及连接线:

(SATA的光驱,主板有单独接口)

取下Debug面板连接线:

按照背板上的提示取下主板:

(主板后面被厚厚的屏蔽铁壳覆盖)

不用螺丝的东西拆完后的机箱:

接下来取下螺丝,拆下debug面板小板:

取下装饰板:

卸掉螺丝,取下显示屏:

(铸铁壳子,沉沉的)

补一个:服务信息被写在了debug面板旁边的一个可以拉出的小标签里:

拆下小零件:

细节:Made In China

拆完后的空壳:

所有配件:

Part1:详拆内存:

(打开马甲,似乎两种内存都差不多……lnphi那个颗粒应该是ECC的)

风扇:

(一共六个,整整齐齐)

(不知道为啥会有两种,功率都在13w左右……)

(满载70w的风扇hhh)

拆开一个:

(每个风扇有两个扇叶,一个六个叶片的,一个四个叶片的,旋转方向不同,出风方向一致。叶片还做了动平衡)

(接口,一个风扇两组线)

iDRAC6管理卡:

(管理卡是博通的主控,那块小的板子上有个EMMC,型号H26M21001DAR,作用未知)

硬盘接口板:

(阵列卡连接线插口)

(控制芯片和电源接口)

(几张特写,有点糊)

IO接口板:

(开盖检测)

(贴纸上的序列号)

阵列卡:

debug面板:

电源:

(两个奇奇怪怪的电感)

主板:

(INTEL桥芯片)

光驱接口:

SAS连接线:

光驱:

(照花了)

糟蹋完的全景:

(螺丝)

最后装回去开机:

(看来没坏。但也该下岗了hhh)

楼主:
坐等新机到货继续拆解……

填坑!带你领略现代工业之美—Dell PowerEdge R630拆解: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5549-1-1.html

网友:
这个服务器有点老了啊,还是1U的。

网友A:
300g的sas硬盘?,这容量在民用SATA少见

网友:
桌子底下装断路器,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酷酷的职业,

网友:
里面好满啊

网友:
这就是服务器啊。

网友:
服务器肯定玩不起了

网友:
类似楼主的对转风扇我网购过二十几个,大多数一头故障不转,电钻打掉定子铆接部分,瓦斯喷灯适当加热和冰水定子取下铁芯线圈,用477单霍尔芯片尝试替代故障无刷驱动失败,只能把好的一头也拆了替换故障一头,大概能4个一头好的组合出2个两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g的sas硬盘?,这容量在民用SATA少见

盘架这么些而已,实际上是300G SAS 10K*1+500G SATA*1+1TB SATA*1

网友:
文件服务器吗?不太懂这个,有啥用呢??

网友:
用过比这货还老的奔腾二志强单U服务器,奔腾二志强500,1G×8(用的是三星的颗粒双面没有散热片带ECC),scsi卡+光驱+8G硬盘×2,戴尔做的。CPU没有风扇,整机全靠6个AVC的8CM的机箱风扇(三进三出),有意思的是光驱也带风扇。

网友:
老古董服务器,拆个现在新的看看

网友:
这个CPU还可以了,两个的性能与一个i7 CPU差不多

网友:
很经典的一款服务器,就是老了点
这种刀片,放家里用途实在不大,多媒体性能不行
如果当个NAS什么的,功耗,噪音都不划算

网友B:
emmc的作用就是突发断电时RAM没来得及写入硬盘时用的,临时存好,下一次上电时写入吧,卡上应该还带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mc的作用就是突发断电时RAM没来得及写入硬盘时用的,临时存好,下一次上电时写入吧,卡上应该还带个电池 ...

这个不是阵列卡的emmc

网友:
性能还不如现在的家用机了

网友:
没见过这东两,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