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区里面不方便,没太阳能控制器USb也不怎么好了

楼主(2020-10-31):
之前想利用起来的终于利用起来了,但是
小区里面不方便,没地方放,一点效率都没有,我这个房子户型,虽然也朝南,但是下午2点多,已经晒不到太阳了0510的地方。。(可能会把那个卫星锅扔掉,买个100w的玩玩。)
这个控制器有颜值,电瓶电压,充电电流一目了燃,不需要按钮切换非常不错。但是没有统计流经多少电量,虽然能查看效率,另外这个U口充我的 p40充一会就回自动跳再充,目前原因不明确,不知道是不是本身问题还是其他原因,有点发热但应该不至于,
有没有推荐DC转U的能稳定2A输出的,(不求快充)。这玩意家里能找的应用就是接了个路由器,本身9V0.6a的,我记得好像斐讯的路由器最省电,但是那个做了主路由不方便换,重新设置麻烦。
就说到这里吧。
应该会安稳一阵

网友A:
控制器多少米购入?

网友B:
买个车充接上充手机,最省钱省事

网友C:
可以的话,上屋顶,把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在上面

网友D:
没办法接收阳光是最大的不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多少米购入?

淘宝63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车充接上充手机,最省钱省事

本来就是瞎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话,上屋顶,把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在上面

总高18层,第六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办法接收阳光是最大的不兴

所以说,小区就是不方便。

网友:
我直接接的车充芯片做的板子,

网友:
我直接弄了个最稳定的车充上去,天天给充电宝充电,回来手机用充电宝充…

网友E:
放防盗网里面,容易烧板。。。

网友F:
这个控制器能显示充电电流,我在TB上没找到类似的。能否提供一下卖家信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控制器能显示充电电流,我在TB上没找到类似的。能否提供一下卖家信息?谢谢了 ...

1网红款中文界面太阳能控制器 12/24V 家用铅酸锂电池充电保护模块
【到手价】63.00元
-----------------
1復至(joZkc98YNib),
去【ta0~寳】买/
-----------------
【商品链接】
http://hsrj3.cn/ps/joZkc98YNib.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防盗网里面,容易烧板。。。

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1网红款中文界面太阳能控制器 12/24V 家用铅酸锂电池充电保护模块
【到手价】63.00元
-----------------

好的,谢谢坛友的及时回复

网友E:
没晒到太阳的地方就变成负载,如果电流大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晒到太阳的地方就变成负载,如果电流大就完了

还是不明白,这么说的话。晚上不没太阳么,晚上就成负载了?
当然了,我现在已经把他挪出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这么说的话。晚上不没太阳么,晚上就成负载了?
当然了,我现在已经把他挪出去了。 ...

打开浏览器,搜索一下:热斑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浏览器,搜索一下:热斑效应

谢谢  大概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