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拆优里尔UL-80防干烧底吸水泵

楼主(2020-10-31):
首先参考这里--
拆个鱼缸用优里尔UL-80防干烧底吸水泵|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52565

上次是未用先拆,这次是坏了大拆。

看照片说话

说是防干烧,到底还是烧了

这些东东放着吧,也许将来能用得上

泵体

顶部有裂纹,应该是密封胶到寿命了,进水之后烧的,这种情况电子防干烧芯片起不了作用了

寿命3年半。

烧变形了

大拆,锤砸,满地都是

到底也没找到防干烧的芯片,只找到了两个接线片

铁芯和线圈

砸开的外壳一堆,没发现防干烧芯片

拿回来家里细看

两个接线片

弄碎了也没看到防干烧芯片

解剖线圈

中间露出白色金属颜色,线圈是铝的

铝线圈很脆,掉得到处都是线头

这个铁芯能干点啥用呢?

砸的时候把手震伤了,

全帖完,谢谢关注!

网友:
看来几十元买个瓦斯喷灯套装有点必要,加热配合敲击能好拆一些,运气好的话可以取几段飞线铜丝卷起来,修理电路板烧断等。

网友:
光荣受伤,悠着点老兄~

网友:
堵头坏事了,大婶也受伤了

网友:
这是罩极电机吧?没看到电容

网友:
天冷了 ,关节不如天热的时候灵活,拆装这种大东西要注意了 ,而且冬天伤口也愈合的慢 ,要多注意 !

网友:
用铜线重新绕

网友A:
鱼缸水泵不应该放在鱼缸里,工作散发的热量都被水吸收了,水温上升溶解氧下降,同时微生物繁殖加快又会进一步消耗氧气,养那种原生的冷水鱼百害无一利,养温水鱼还勉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鱼缸水泵不应该放在鱼缸里,工作散发的热量都被水吸收了,水温上升溶解氧下降,同时微生物繁殖加快又会进一 ...

开水里养

网友:
我是用3个不带动力的603B滤桶串联起来,马宝买的DC水泵做的循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