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tm32-vserprog for xtw100 programmer

楼主(2020-10-31):
引用链接:https://github.com/dword1511/stm32-vserprog/pull/47
资料下载链接:https://cowtransfer.com/s/6a66f0ee6a0f4a
取件码:600881
有效期:2020-11-07

楼主:
不过刷了serprog固件之后就不支持i2c协议的器件了

楼主:
市面上的xtw100硬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有R6这个0欧电阻且预留了ISP下载引脚(旧版),一个是无0欧电阻且预留了SWD下载引脚(新版),该serprog固件理论上支持这两个版本的xtw100编程器,不过具体的下载操作有出入,旧版需要移除这个0欧电阻再通过ISP接口下载程序(注意:芯片有读保护),而新版则建议使用stlinkv2下载器通过SWD接口进行程序下载

网友:
一个开源的编程器(固件)项目

网友:
不错,在画个板就好了。没能仔细看不知pos能否直接改。

网友:
有固件吗?电路好抄,固件难得

网友A:
我已经改造完毕,虽然修复了BUG问题,变成了开源模式,但是烧录速度很慢

网友(2023-05-14):
自己修改下源代码,应该可以提升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改造完毕,虽然修复了BUG问题,变成了开源模式,但是烧录速度很慢

注意指定波特率,一般设为4000000

网友(2024-03-30):
引用 楼主:
注意指定波特率,一般设为4000000

知道是怎么刷进去吗,我有一个xtw100老款的编程器,不知道怎么把这个固件刷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