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城12v充电器无电压输出

楼主(2020-10-31):
东城12v充电器,无输出,无爆管,无烧痕,哪位大神帮忙指导维修一下。

网友A:
你这是没法充电还是用表测没输出,这种带单片机一般会检测电池状态才输出

网友:
先检测保险丝先

网友B:
如果是用万用表测输出电压,确实是没有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万用表测输出电压,确实是没有电压。

我也有一个有时候可以充有时候充不了。灯闪。说是电池坏了。买了个不是原装的用了一年都没有出问题,只是慢一半。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找我36包邮给你一个。原厂正品。

网友D:
用手摸一下大的那颗电容焊点2端,如果没感觉的话就是保险丝坏了;如果有麻手那就开关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手摸一下大的那颗电容焊点2端,如果没感觉的话就是保险丝坏了;如果有麻手那就开关管坏了 ...

用人体试电?你就是这样干活的?这种歪招能用吗?即使电不死搞不好也会受伤。人家楼主自己会用表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没法充电还是用表测没输出,这种带单片机一般会检测电池状态才输出 ...

无法充电,表测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万用表测输出电压,确实是没有电压。

表测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有时候可以充有时候充不了。灯闪。说是电池坏了。买了个不是原装的用了一年都没有出问题,只是 ...

非原装的充电电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手摸一下大的那颗电容焊点2端,如果没感觉的话就是保险丝坏了;如果有麻手那就开关管坏了 ...

表测滤波电容有交流输入

网友E:
楼主搞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搞好了吗

还没呢,有高压了变压器之后低压没有,正在研究

网友:
这个一般都可以修好的  你去找修电视机师傅可以搞定的

网友:
按我小白的思路,先检查电路中有没烧的痕迹,再从电源线-保险-电容-二极管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