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警告,警告,警告,大有电池无过放过充保护。切勿单机使用

楼主(2020-11-01):
大有21v锂电池,借用论坛朋友的图片,电池驱动板,

没有功率开关器件,说明控制板没有控制电池电压输出
电池只提供各组电压,温度信息。过放保护在机器的电路里面,与电池进行i2c通信,同样,过充电路也集成在充电器里面。

我是怎么知道的?早上把电池接在德伟马刀锯上使用,电池灯闪烁报警了还继续使用,一直用到电池没电。10颗三洋大红袍,直接全部报废。0电压

网友A:
大有电池有通讯协议得伟的怎么能用呢,对这个电池有疑问。另外这种保护板本身都不带放电保护,放电保护一般都是集成在主控板。

网友:
水贴成本真高 10颗大红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有电池有通讯协议得伟的怎么能用呢,对这个电池有疑问。另外这种保护板本身都不带放电保护,放电保护一般 ...

没有功率开关器件,电池接触片和电池之间是直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有电池有通讯协议得伟的怎么能用呢,对这个电池有疑问。另外这种保护板本身都不带放电保护,放电保护一般 ...

协议是针对机器不针对电池的

网友:
哈哈,早就有人试过大有电池加转接座用在其他机器上电压直接放光光.

网友:
这么说什么协议都没用,只要找到B+B-就可以使用,只要注意过放

网友:
短接一下 看看能不能激活

网友B:
电压低保户在机身  MOS管也在机身   博士也是这样子设计的  不需要每颗电池都配备MOS管  降低成本      居然没有人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低保户在机身  MOS管也在机身   博士也是这样子设计的  不需要每颗电池都配备MOS管  降低成本      居 ...

大有这事玩电池的基本都知道吧,本坛讨论过好几轮了

网友C:
楼主莫惊,单节充一下或者能复活

网友:
也太大惊小怪了吧,本来就是这样的,也早说过不要买转接头用其它工具,好容易废电池的。

网友:
我大有电池 用转接器给杂牌牧田角磨机用  一直在用啊  没事啊?

网友D:
闲鱼,转接座有带过放的,就是少了个过温保护,温度过高保险丝不知道会不会熔断保护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莫惊,单节充一下或者能复活

0V是安全阀弹起了,充电救不回来了,胆子大的可以把安全阀压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闲鱼,转接座有带过放的,就是少了个过温保护,温度过高保险丝不知道会不会熔断保护电池? ...

转接座带过放?可以看看嘛

网友E:
不能这样吧 那电池保护板有啥用

网友:
电池没电了手里没感觉吗?我用角磨机都能感觉到电池快要闪灯的时候,明显的力度不一样了

网友:
我手上拉铆枪,圆锯,还有烙铁,和充气泵,砂轮机,都是改的座子在用,没发生放完的,你既然都用上转接了,自己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这样吧 那电池保护板有啥用

非大有机器使用,损坏自费购买新电池,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