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买的公牛厨房用联排墙插拆解

楼主(2020-11-01):
家里最近重新装修,厨房打算装联排分别带开关的墙插,发现公牛这款挺好,遗憾的是要是位数少了点。要是四位 五位就理想了。

网友A:
多买几个不就够了?

网友B:
坏一个开关就要整个替换,底盒固定在墙里也不能改,假如若干年后产品淘汰,这种占两位86盒的面板还会有厂家生产么?慎重考虑啊

网友C:
一开五孔就挺好了,
你这种小众产品不建议购买,瓷砖开孔也不一样,厨房间用的时间比较久,万一这个产品停产,以后怎么购买。
还有这个旋转插也不太实用,现在插座都是强制带保护弹簧盖板。

网友D:
厨房多数都是大功率电器,10A 够用么?

网友:
还是蛮新颖的。还是普通86钢架墙插耐用。

网友:
同条很壮实 ,有独立开关好评

网友:
里面看着是固定的啊 为什么外面能转

网友:
感觉这种安全门设计比内置斜坡的好,万一要在三孔上插个可调两孔插头也行

网友:
这款开关是标准两个86盒大小,

网友:
可以转动的盖是防小孩乱插东西进去吧~!

网友:
嗯,刚开始看的有点懵逼。

应该是先转转盖子,再插入……

网友E:
厨房用,别买带开关的,厨房电器功率大,开关用几天就烧坏了,还得换新。

网友F:
这个是86还是118型号的?通用的最好,更换方便,厨房都是些大功率的设备,如果是充电头之类的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一个开关就要整个替换,底盒固定在墙里也不能改,假如若干年后产品淘汰,这种占两位86盒的面板还会有厂家 ...

家里2004年装修是使用劳特的5位独立开关插排粘瓷砖墙上了,十六年了就坏掉一个开关,坏掉的原因是船型钮的支柱断了,这组被我短路变成不带开关的了,目前仍然在使用中。公牛的设计还是相当不错的,在我手里开关结构合理坏掉的可能性很小。只要塑料不开裂公牛还是能用很久的。这种其实算是非标,底盒尺寸是168*80*42,只是面板的高度与86的一致。这款淘汰的可能性不大,不少新装修的年轻人在用,好用没的说,我隔壁重新装修一下用了三个这种三连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厨房多数都是大功率电器,10A 够用么?

厨房设计了两路C20,三连排是给电水壶、电压力锅、榨汁机、电烤箱、等电器用的。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开五孔就挺好了,
你这种小众产品不建议购买,瓷砖开孔也不一样,厨房间用的时间比较久,万一这个产品停 ...

没有万一,这个产品会受到新装修的年轻人喜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86还是118型号的?通用的最好,更换方便,厨房都是些大功率的设备,如果是充电头之类的无所谓了。 ...

算是非标吧,只是面板高度与86的一样,底盒尺寸是168*80*42.我不喜欢那种用多个独立86组合成的联排,后面完全靠接线,可靠性比这种一体铜排的的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厨房用,别买带开关的,厨房电器功率大,开关用几天就烧坏了,还得换新。 ...

厨房用带开关的太方便了,我都用了十六年了,就坏了一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买几个不就够了?

嗯,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