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理发器充电器多少伏?

楼主(2020-11-01):
同事理发器没用几次,充电器丢了,写的额定电压15v,里面有2个镍氢电池,测1.0V,估计是1.2V的。请问下这充电器应该是多少伏的?

网友:
额定电压15v

网友:
看起来是两节串联,为何要输入这么高的电压呢

网友:
1000伏吧,要不有电路板估计是15伏,要不电池基本是1.2伏2节

楼主:
x宝上查了下,这个型号充电器是15v输入,想改下,2.4v镍氢电池充电电压多少伏?

楼主:
直接引两根线出来,给2.4V镍氢电池充电,充电电压和电流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这个图片应该是理发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片应该是理发器的,

是理发器,莫名其妙怎么输了个剃须刀。

网友:
看充电口,5V跟15V的不一样。。。。

网友:
老老实实用15v,

网友:
正常12伏的开关电源比较多,觉得可以试试,反正烧不坏的。

网友:
电压高的不容易插错烧了,电压低了就容易烧

网友:
飞利浦的剃须刀充电电池,刚刚换过一对20元双1.2v750mah的镍氢电池,剃须刀有2种型号电池差不多,充电器一个9v一个15v。感觉是飞利浦挖的坑。自己的没试过,应该9v就可以了,接口是带防呆口的8字线。某宝有10-20元好买

网友:
看着有点熟悉,买了一个型号一样的飞利浦理发器,看输出是15伏,5.4瓦,最大800MA,万用表测量8字空载电压15.82V

网友:
飞科的YXD也分5和15,而且接口完全一样,插上就各安天命了,

网友:
还是用15伏安全了

网友:
我的飞利浦电剃刀也是这种充电器(电源),一直纳闷为何要设计这么高的工作电压。15V的直流电源较少些,找个12V的先试试吧。很多电子设备都用12V电源,特别是那种老款工频变压器的,一般输出电压都会高出标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理发器,莫名其妙怎么输了个剃须刀。

我也有这款理发器,现在已经改成186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