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捡来的EVE(亿纬锂能)的7.2V一次性锂亚电池(锂亚硫酰氯电池)电池组

楼主(2020-11-01):
提醒:锂亚电池(锂亚硫酰氯电池)严禁充电
相关帖子:

13Ah的巨大威力 一充就爆!拆客用**告诉我们一次性锂亚电池不可充电
锂电池爆炸威力真大!蹭到一点点人就挂彩了(已有结论/引以为戒)
开贴提醒那个充一次性锂电池爆炸的兄弟,那个烟有毒,同样情况别人去高压氧舱治疗排毒
这么高的电压用不上,拆成单个

网友A:
据说 这种电池自放电很低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 这种电池自放电很低很低。

的确是,查了资料的,低自放电率(在25℃存放一年,低于1%)

网友B:
锂亚电池,最大的优点就是容量巨大,自放电超小,就像上面图写的1号电池的体积,19Ah的容量,而且只要不去用,放个10年20年的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内阻巨高,放电倍率极低,一般锂亚电池,放电倍率也就0.01C-0.05C,所以,要想利用这个大容量玩个航模什么的,想都别想。
再说说充电,锂亚电池是绝对不能充电的,哪怕是极其微小的电流也不行。像这个电池组,出厂就自带防充电的二极管。还有一些小容量的锂亚电池,为了电池的安全,不仅有二极管防充电,还要串联一个高阻电阻,把二极管的漏电流将到安全范围以内。

网友C:
放表里面岂不是表坏了还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表里面岂不是表坏了还有电?

放钟里我还没试过,感觉钟表24小时都在运转,一直都有耗电,估计是撑不住

网友D:
我一直在考虑用它来驱动电子锁,容量大,驱动能力也可以,就是担忧它的安全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在考虑用它来驱动电子锁,容量大,驱动能力也可以,就是担忧它的安全性。 ...

共享单车不就是用的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在考虑用它来驱动电子锁,容量大,驱动能力也可以,就是担忧它的安全性。 ...

有许多设备都在用,只要不充电应该没啥事,驱动电子锁,这种电池电流不够,建议再并联一个SPC1550超级电容,来弥补电池电流不够带来的短板,详细参考这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699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在考虑用它来驱动电子锁,容量大,驱动能力也可以,就是担忧它的安全性。 ...

这种电池的安全性 还是比较高的 以前街边最早的无人职守IC卡电话  就是用的这种电池当后备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许多设备都在用,只要不充电应该没啥事,驱动电子锁,这种电池电流不够,建议再并联一个SPC1550超级电容 ...

我是看了这个帖子才知道这种电池的。这种电池也有功率型的,间断性地直接驱动小电机也没问题。当然并联一个超级电容也是一个办法,就是体积稍微大了一点。

网友E:
锂电池还做不能充电的 怎么分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还做不能充电的 怎么分辨?

外面有参数的啊,直接搜一下就知道了,实在不知道,你发个帖问一下也行,安全起见未知电池还是不要充电的好

网友:
见了锂电池没电就充,这可得注意了,还有这种锂电池?

网友F(2021-03-01):
楼主看看这篇:存放了一段时间的锂亚电池放电时间很短,别慌,用前摇一摇!
最下面说:

一般可通过以下3种解决方式,简单处理即可。
1、敲打
手正握住电池上端,负极对准平整地面或操作台用力敲击上下震动几下可以改善内部表面聚集的钝化膜;
2、短路
用镊子短路正负极10秒左右,过10-15分钟后即可回压;
3、激活
将电池两端串接一个330欧姆的电阻激活2小时以上,过15分钟后使用即可。

我严重不理解啊,充电都会爆炸,还敢短路10秒钟?
他说的是真的吗?你敢试试吗?

网友:
共享单车的锁里就有这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亚电池,最大的优点就是容量巨大,自放电超小,就像上面图写的1号电池的体积,19Ah的容量,而且只要不去 ...

这个电池有高温型,容量型,动力型。
动力型的可以驱动电机。用在胰岛素泵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看看这篇:存放了一段时间的锂亚电池放电时间很短,别慌,用前摇一摇!
最下面说:

前面的原理不是讲的很清楚的吗?跟一般的锂电池完全不一样,高内阻电池放电慢,看参数也只有230Ma,而且是间歇型,不会有风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查了资料的,低自放电率(在25℃存放一年,低于1%)

学习!参数详细!

网友:
充电就爆,真的吗!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