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延时电路(自动关机原理),解决无法自动关机的问题探讨

楼主(2020-11-01):
万用表延时电路(自动关机原理),解决无法自动关机的问题探讨:
接上一次维修好了胜利vc830+万用表的蜂鸣档故障,及手动不能关机的故障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227

该万用表任然有两个故障没有解决:
1.无法自动关机;2.手动无法右边开机(偶尔能右开机)
特将无法自动关机故障解决方法分享给大家:换过47uf电容后,重点检查352的三个脚是否工作,2脚是电压比较值。大概1.6伏左右。3脚因为放电的关系,电压是由高到低变化的。当3脚电压低于2脚,1脚输出低电平,l6三极管输出低压,m6最后实现关机。所以358,l6、以及几个电阻都要检查。注意这款vc890c+的lm358比较器的第三脚是通过另外一个m6三极管。连到转盘。检查电压转换正常后,看看m6是否有关机状态,就能知道问题所在,

这个LM358的1、2、3脚是控制自动关机的

358的第一1脚输出到l6,拆了l6

2、3脚是比较电压输出脚,2脚1.65v

楼主:
顺便问一下,手动无法右边开机(偶尔能右开机)是什么原因,给个思路

网友(2021-09-22):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希望有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