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懒人的最简单替换万用表9V电池的方案

楼主(2020-11-01):
这块UT61A跟着我11年了,从实验室到车间设备再到工地现场,兢兢业业没有掉队,曾经在18年的时候出现交流电压不准的故障,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发回原厂维修,没想到就花了12块钱的运费,厂家给免费修好包邮发回了!还是正规厂家服务好!
话不多说,这表一直用9V的电池,也算不是太费电,用的多就3,4个月换电池,也想过用升压线路改个锂电池用,一直心动没行动,其实就是懒,还是原来老话说的“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干电工”。一次看论坛里有用14500电池替换的案例,就拆开看看这表是否合适,一量电池盒的尺寸还行,放俩14500的有点紧,就用热风枪吹吹稍变形就可以放进俩14500电池,还是那话,懒得动其他工具了,一切安装好,嘿嘿,用起来没有问题!
看图说话:

外壳的划痕记录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放俩14500电池正好,估计厂家原来设计是可以用AA的,但成本上控制了升压线路

拿出来轻轻松松,如果没电了,就直接用充电器解决,估计这个容量半年多不用换电池

负极还是延续了懒人的特点,用双面胶粘了一个镍片来导电

本人对所有自己使用的设备工具和车辆的改造,都是基于不进行大的变动的情况下进行的,相信原厂的设计还是有科学根据的,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恢复原貌。
说到底,还是懒!嘿嘿

网友:
尺寸真是巧了。 手也巧

网友:
这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
两个14500串联也就7.2-8.4V,表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这么巧?不过方法实用简单

网友A:
改一下,一节也能用,至于对精度有没有影响,不知道,看不出

网友:
帅!
这个太简单了啊

网友B:
十来年前就用2串锂电池了。。。拆的IBM的笔记本旧电池,是真耐用。。。98年的笔记本电池,到现在了,都还是完好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正宗懒人折腾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一节也能用,至于对精度有没有影响,不知道,看不出

嗯,也知道1节可以用,就是懒的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来年前就用2串锂电池了。。。拆的IBM的笔记本旧电池,是真耐用。。。98年的笔记本电池,到现在了,都还是 ...

主要是这个尺寸太适合懒人 了

网友:
感觉我这个最简单:

网友:
好办法看来要备几节14500了

网友:
这样用了一年多了,刚好可以放进2节,也懒得弄保护板了,提示低电压 基本快过放了,记得拿出来充电

网友C:
主要还是这个电池仓大,能放进去,很多都是放9V电池正好的,就不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还是这个电池仓大,能放进去,很多都是放9V电池正好的,就不好办了…… ...

看尺寸估计设计初期是考虑AA的,还是成本优化呗,简化了升压等等电路

网友(2021-04-23):
这个方法值得借鉴,虽然不是使用所有万用表,但是这个思路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