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三个元器件组成12v直流调光台灯

楼主(2020-11-01):
我有一个充电电钻电池 电钻坏了 电池我想利用上做台灯底座鹅颈管是最老式射灯  灯头是cub 12v小射灯  鹅颈管与射灯链接处用的是小口螺旋led灯的中部
最主要的就是调光 ss8050三极管  500k电位器 一个电阻  这个电阻一定要放 要不然烧电位器 我都烧好几个才总结出来的
调光效果非常好可以说想要多亮调多亮
用好长时间觉得好用所以分享给大家 适合新手玩玩  高手看不上勿喷

网友:
简单实用,收藏了

网友A:
我看左图三极管8050基极有一个22Ω的电阻,右边的怎么没有了?

楼主:
防止电位器调到0Ω 调到零就烧电位器 我是用银子付出代价总结的 真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左图三极管8050基极有一个22Ω的电阻,右边的怎么没有了?

防止电位器调到0 调到0烧电位器 我是用银子买的经验 真烧

网友:
对于12V的电压来说你这个基极22欧电阻至少改成1K电阻来打底,否则三极管危险,LED管也要串联一个几欧的电阻限流

网友:
可以用常见的几块钱的恒流恒压模块,把电压调到最高,调电流的电位器上加一个电阻,使电位器调到电流最大的位置时模块输出的最大电流不超过灯珠额定电流,然后调整恒流电位器就可以调整亮度,效率比三极管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