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KA3525A芯片JYQ5111消防电源不起振维修

楼主(2020-11-01):
一台CO监测报警装置的电源坏了无24V输出型号JYQ5111。采用KA3525A电源芯片,网上没有找到电压值,修好实测值后分享一下方便以后用。

JYQ5111消防电源

KA3525A拆掉了

更换芯片后正常,24V升28V电瓶充电升压芯片采用MC34063A

反面图

KA3525A实测电压值

报警器内部

网友:
这个电源有点意思,3525架构,额外增加一个工频变压器提供辅助电源,然后推动变压器用磁罐绕制
这个电路很像10年前得产品。按说辅助电源都靠工频变压器提供了,修起来应该不难。
消防主机的电源基本都是24V的,就是还需要带一个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