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是不是很容易损坏硬盘

楼主(2020-11-01):
两年前买了一个黑群辉,前几天系统崩溃,重新安装系统后提示硬盘数据损坏,扫描一下硬盘坏道很多,是不是呀

楼主:
可惜下载乐乐很多电影

网友:
总体靠大数定理和概率,个体看运气

网友A:
总体来说跟你用的电源和硬盘质量有更大关系,市面上不少黑裙原配电源都挺辣鸡的,而几大硬盘厂商里数日立可靠性最好(国外顶级云服务商推荐,特别是企业级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体来说跟你用的电源和硬盘质量有更大关系,市面上不少黑裙原配电源都挺辣鸡的,而几大硬盘厂商里数日立可 ...

我用的自己装的g1820 酷冷电源,win10vm跑黑裙,平时也不是一直开机,就偶尔开下 应该耐用吧

网友:
硬盘也是二手的?

网友:
24小时开相对来说当然容易坏。你用才开就用得久一些。

网友:
用Windows server做NAS   硬盘可以休眠  大部分时间停转

网友C:
硬盘坏道增加只有一种原因,写入太多,其他开机时间,读取时间之类的都可以忽略,长期NAS用户经验谈。想保护硬盘就单独加一块下载盘,否则什么盘都是半年出坏道

网友:
设置个休眠,明显可以提高寿命。我用的二手监控盘,同时期的录像机里都坏了不少了,nas里设置了休眠的smart还是好的。我是openwrt,用的hdpra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硬盘坏道增加只有一种原因,写入太多,其他开机时间,读取时间之类的都可以忽略,长期NAS用户经验谈。想保 ...

正解,还有一种是频繁断电。我的小黑开了好几年了,基本都不关机的,用的还是一块笔记本硬盘。

网友:
几年前的两个赚钱宝,一直挂着1t和2t绿盘,前两天拿下来测试,一个坏道没有!这玩意怎么说呢,做好散热,减少共振,读写时不突然断电,应该没这么娇贵

网友:
闲鱼收下UPS吧,自己配个二手的电瓶车电瓶,真的很好用,总共也要不了一百块!硬盘坏了,丢数据不说,光更换硬盘,导数据都耽误不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自己装的g1820 酷冷电源,win10vm跑黑裙,平时也不是一直开机,就偶尔开下 应该耐用吧 ...

说到底还是硬盘体质不行,普通家用盘最好悠着点用

网友:
一个是运气,在一个一定要买日立的盘

网友:
比其它系统会更好的保护硬盘和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正解,还有一种是频繁断电。我的小黑开了好几年了,基本都不关机的,用的还是一块笔记本硬盘。 ...

笔记本盘其实更耐操,散热良好的情况下,就是读写速度慢了点,我是4块台机盘,留一块专门下载,挂了就换,手上还有好几箱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盘其实更耐操,散热良好的情况下,就是读写速度慢了点,我是4块台机盘,留一块专门下载,挂了就换 ...

确实,我还是从移动硬盘里面拆下来的。

网友:
开机时间太长

网友:
之前白裙365*24,2年黄了2块4T,换新之后用1年(装UPS),接下来出了白裙用蜗牛,依旧365*24,各种虚拟机,6盘现在还好好的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