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麻烦推荐个12v鸣笛喇叭,要可以自定义声音的,单独的太单调

楼主(2020-11-01):
麻烦推荐个12v鸣笛喇叭,要可以自定义声音的,单独的太单调,最好是蓝牙的

网友:
警笛声要吗?

楼主:
乡下可以体验有没有这种产品吧,单独的当然不行

网友:
自己做个?号角喇叭加个语音模块挺不错的

网友A:
喊话器 带蓝牙 带U盘播放,录音

车载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喊话器 带蓝牙 带U盘播放,录音

车载款

需要原始操作体验啊。。。。。。。。。。。。按喇叭那里这喊话器他能跟着响马?

网友B:
叫卖用喇叭可以不?鸡毛鸭毛甲鱼壳……

网友:
井笛,非法改装

网友:
功放,麦克加U盘。满足你一切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叫卖用喇叭可以不?鸡毛鸭毛甲鱼壳……

这个好,回头率高

网友:
嘟嘟,乌乌  滴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叫卖用喇叭可以不?鸡毛鸭毛甲鱼壳……

是不是一路叫卖,回头率高

网友:
某宝有,多音喇叭,连按两下切换效果

网友:
三轮车上拆个“倒车请注意!”来就可以,在路口一按回头率绝对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