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品益PY-G8功率计拆件换洋垃圾上用

楼主(2020-11-01):
撸了2个,一个送朋友,一个自用。发现插座位置可以和以前咸鱼买的洋垃圾互换。
我之前发的有洋垃圾功率计拆机贴,现在怎么都找不到了。
感觉洋垃圾电子元件多一点,实际上品益可以显示4位,洋货显示2-3位,并且品益的还能设置金额计费。

插座是圆孔的,接了一个插线板上去用

网友:
我去,高啊,实在是高。

网友A:
3元一个,虽然很便宜,但是精度很差,实际300W功率显示27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元一个,虽然很便宜,但是精度很差,实际300W功率显示270W

精度有差别那么大吗? 我就觉得刷新率比较低,往往延迟一两秒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元一个,虽然很便宜,但是精度很差,实际300W功率显示270W

我是4.9上的车,感觉瞬间损失了几个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4.9上的车,感觉瞬间损失了几个亿

我4.9还买了两个,感觉损失了至少几十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元一个,虽然很便宜,但是精度很差,实际300W功率显示270W

这么衰啊,看来是白瞎我四块钱了,快递还在路上

网友:
我买的洋垃圾是个坏的!!!悲惨!!!白花1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元一个,虽然很便宜,但是精度很差,实际300W功率显示270W

3元还计较精度,有没链接,要上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元一个,虽然很便宜,但是精度很差,实际300W功率显示270W

你的表有问题吧,这表精度没毛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表有问题吧,这表精度没毛病

我买了4个,都测试过,每个的误差是一样的,参考的电压电流表都是校准过的。电动车充电器输出60V,4A,这个显示270W左右,而我的其它功率计显示的是300W左右。我不信这种充电器的效率有9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4个,都测试过,每个的误差是一样的,参考的电压电流表都是校准过的。电动车充电器输出60V,4A,这 ...

这表我高低中都测了,没多大误差,两个不同时期不同厂家的功率计不可能误差倾向一致,
这是额定1200W的飞科吹风机,除非厂家标定都误差巨大,否则这表的精度我觉得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4个,都测试过,每个的误差是一样的,参考的电压电流表都是校准过的。电动车充电器输出60V,4A,这 ...

测个风筒或者纯发热丝或者大功率灯泡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表我高低中都测了,没多大误差,两个不同时期不同厂家的功率计不可能误差倾向一致,
这是额定1200W的飞 ...

我也不相信误差有那么大,按他这种误差,10%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测个风筒或者纯发热丝或者大功率灯泡试试吧。

测过1800W的烧水器,正常功率计是1842w,它反倒是1670W了,声明是串联测试的还互换过,我买了4个,全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测过1800W的烧水器,正常功率计是1842w,它反倒是1670W了,声明是串联测试的还互换过,我买了4个,全是这 ...

四个都是这样? 那你怀疑过你这个所谓正常功率计的准确度没有?

网友:
求链接上车..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四个都是这样? 那你怀疑过你这个所谓正常功率计的准确度没有?

我都说了用电压电流表校准了,真是无语了,感觉应该就是这批次功率计有问题所以才那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说了用电压电流表校准了,真是无语了,感觉应该就是这批次功率计有问题所以才那么便宜 ...

这款功率计没有功率因数这个参数,怀疑是屏蔽掉这个功能了或者有问题所以没加入这个功能。而你们测量的时候,一位是测量的纯阻性负载,另一位是测量的开关电源,可能区别就在这里吧。
可能他对功率因数的计算有问题导致了感性容性负载下数据失准?
可以从这个角度尝试测试一下。我回头有时间也测试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