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问SM2246XT主控的七彩虹SL300短接哪里开卡啊

楼主(2020-11-01):
朋友带电拔下来之后,不认盘了,现在在淘宝买了JM20329的转接板,还没到货。先问问,到货就开搞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等工具到了就试试

网友A:
孔位的第一排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位的第一排两个

试了牛逼,一下没错

楼主:
话说一波三折啊。。原本以为是SSD废了,要开卡,结果转接板到了之后一插上去能认盘。然后转接板取下来装回笔记本里还是不行。于是我就把本子拆了,发现光驱位那根排线根本就无法固定,折腾好久才装上去了,就完事了

网友(2021-01-23):
开卡成功了吗

网友(2021-12-29):
8代牙膏居然没有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