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大神,这是固件问题还是颗粒挂了

楼主(2020-11-01):
开卡什么的都很顺利,版本也都换了好几个,现象一样,数据校验全错。还望大神们赐教!

网友:
05466 05446 我一直分不清楚,
应该和闪迪Z400s的那款闪存一样,好多人开出来都爆红。
我之前那块Z400s 128G 我开不出来,闪存搬到46EN了,跑圈正常 读400写200.
所以我猜应该上固件问题。拆了做个128得903或者搬板46EN试试呗。

网友:
颗粒磨烂了。

网友:
跑个RDT再开卡就不会出错了,能用多久就未知了

网友:
我去,这颗粒给造废了。要从良只能RDT了,从良以后少接客啊

网友:
上个SMART图看看ECC

网友:
闪迪9DDL 上3111都没救的开完跑老化也报错,估计是专用特调的固件

楼主:
谢谢大神们的回复,明天跑一下试试。

网友:
你这个纯粹是颗粒穿了吧,跑rdt看看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的回复,下午有空折腾了一下,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