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牛屎圆又亮,3.9元撸的830万用表到手即拆,香不香

楼主(2020-11-01):
下单3天到了,已经返了。

9v电池的,发现有电池仓,电池盖换电池真是方便

测量下电池电压,

带背光

说明书

电池日期挺新的

这表笔 太短小了,和之前3元地摊货比较下。

强力捅入菊花

呵呵,没有康铜丝,估计用啥电阻代替了

没有保险丝,那地方用0 电阻代替了

背光灯焊点,绝对纯手工

蜂鸣器

牛屎圆又亮。。。

取下电路板,转盘

电路板,罗盘 ,

测量三极管的 地方很坑啊, 直接是电路板上的焊点。

暴力了,背光灯发光二极管的 引脚太硬,

拆下电路板的时候将焊盘扯下来了。

焊盘没有了

只有用刀片刮了刮绿油,露出铜箔 上锡重焊了。

好了,正常装回。

很久前地摊5元买的表,没有表笔,还有3元地摊买了表笔,质量差,线断了几次了,

黑笔已经彻底的坏了。

没有电池,保险还烧了。

这表换电池不方便,得把黄皮扒下来,还得下后盖。黄皮很紧

今年 液晶屏也漏液了,

然后是网上撸的表笔,质量还行。

之前 科麦斯还是什么牌子的 万用表 的车没有上,
坛友有拆机的,还不错。

另一家撸的,以为发焊油的,但发的是焊锡膏,但我已经有焊锡膏了

很多年前 地摊上买的,到现在还没有用完。

还有很多年前的指针万用表,表笔已经不行了。

最后评价下,
可以用,一个玩具,但对我说也够用了,这便宜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这售价对得起这个做工,本身就是最低端入门方案,简陋归简陋,人家有使用价值啊

网友:
留着当炮灰吧~

网友:
当时就应该把背光板的脚剪了换成导线

网友:
康铜丝也省了,铜箔取样电阻,厉害了。。。。。

网友:
保险丝、康铜丝都省了

网友:
能省的省了好多

网友:
这价格要啥自行车 话说表笔线断了我也接过 没焊接 测量数据一直跳

网友A:
求购买链接

网友:
追求低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购买链接

同求链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求链接。

Tb特价版 搜 万能表 就有

网友:
超值装。将就用还是不错的。毕竟这价格还包邮,相对实体店来说已经很无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b特价版 搜 万能表 就有

好的,我找找看,谢谢。

网友:
很不错的炮灰表!

网友D:
已买,今天也到了,转盘手感比科麦斯830差那么一点但电压电阻测试精度比科麦斯好那么一点点,其实麦斯也还行,一般用用没问题。
200欧电阻档短接0.4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已买,今天也到了,转盘手感比科麦斯830差那么一点但电压电阻测试精度比科麦斯好那么一点点,其实麦斯也还 ...

手感差点,但我看精度好像一毛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感差点,但我看精度好像一毛一样啊

主要是电阻我测了0.68,1k,22k电阻,科麦斯精度要差一点点,电压测试相差很小

网友:
没什么用,玩玩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