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台铃电动车上的控制器wk4835mn,限速只有20,拆了也不知道怎么解除限速

楼主(2020-11-01):
台铃的新国标电动车太坑了,合格证上说是限速25kmh,实际只能跑到20kmh,超个龟速共享单车都得并排磨蹭半天,严重影响安全,刹车也没有eabs。接线通过摸索大概都猜出来了,黑色插头没标记那组应该是油门和刹车,其他都标记了,好像没什么意义,只能拆了车上的高标4835mn控制器看看有没有希望。以为上面会有标记能改改,然而并没有。网上搜了好久也找不到电路图。有没懂行的大哥能指点迷津?

网友:
我以前买的电动车有单根线连接,把那根线断开就可以了。新车网上有解锁教程,又是拉刹车又是开大灯的

网友:
高标控制器4835G_GM23A接线图_ : 如图所示:1号:电门锁.2号:低电平刹车.3号:防盗报警器.4号:转把和高电平刹车,黄色为高电平刹车,绿色调速,并出来的接助力器.5,6号:限速线,接上限速.7号:地线,用来接9号和10号.8号:充电指示.9号:电子刹车线,和...

网友:
换控会不会更疯狂一点?

网友A:
我还骑着10年买的台铃,买车上牌登记后商家就帮忙剪了限速线。
那时候还是在江苏工作,现在带到长沙了,前几个月又再次上长沙牌了。

控制器和你的不一样,帮不了你,帮顶!

网友:
:sweat:30块钱淘宝买一个

网友:
限速是MCU干的事,通过检测速度进行控制,只能换控制器,或者改霍尔相关的电路

网友B:
台铃电动车解除限速方法:首先不要打开车辆电源,第一步刹住刹把,把调速把调到最大,然后立即打开电门锁,在按住刹把状态下,连续转动调速把到最大2次,第2次调速把转到底保持5至8秒,就可以解除限速了。如果自己不是很清楚怎么解除的,建议最好去维修店让专业人员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铃电动车解除限速方法:首先不要打开车辆电源,第一步刹住刹把,把调速把调到最大,然后立即打开电门锁, ...

高手啊!这么复杂你都知道。厂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还骑着10年买的台铃,买车上牌登记后商家就帮忙剪了限速线。
那时候还是在江苏工作,现在带到长 ...

10年前就开始实行登记上牌了?

网友:
网上的各种方法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铃电动车解除限速方法:首先不要打开车辆电源,第一步刹住刹把,把调速把调到最大,然后立即打开电门锁, ...

这个办法可能最大调到25,再大还是不行

网友:
都是转把调的吧,另外可能有高低速选择

网友D:
新国标吧,要一条ttl线,连电脑用专用软件解。转把解限速解不了全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年前就开始实行登记上牌了?

江苏在多年前上过一次牌,我也是十年前的雅迪,拍照还在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0年前就开始实行登记上牌了?

江苏常州2006年电动车上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江苏常州2006年电动车上牌

怪不得全国都要上呢,原来常州是标杆呀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国标吧,要一条ttl线,连电脑用专用软件解。转把解限速解不了全速

这个应该是权威说法,记得网上有关调速的办法都不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