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20款途乐DA屏 改装在了自己的小中华上

楼主(2020-11-01):
朋友给了一个途乐的DA屏  我改装在了自己的小中华上  但是视频和某些功能提示行车时不能播放和使用  有人说需要把机器上的刹车检测线搭铁  哪位大神知道刹车检测线是哪一根吗?

网友A:
一般在车机的设置菜单内可以调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110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车机的设置菜单内可以调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11074

谢谢  但是这个机器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B:
行驶中不能开视频,不是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驶中不能开视频,不是很正常?

正常  但我想让他不正常

网友C:
标签那都不拍。。怎么看

网友D:
你看他刹车线连车机那条线就是那条啊。。反正你也得把刹车线断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签那都不拍。。怎么看

标签已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他刹车线连车机那条线就是那条啊。。反正你也得把刹车线断开的。

我改到别的车上 所以不知道原车线束什么样

楼主:
主机的标签 大神帮我看看

网友:
有没有CARPLAY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正常  但我想让他不正常

希望楼主改好后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希望楼主改好后发图

方控改好了  行车视频限制还是没能解除

网友F:
设置里面一般会有选项可以设置行车中可不可以播放视频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置里面一般会有选项可以设置行车中可不可以播放视频等功能

这个没有的  也许工厂模式里有  但是不知道怎么进

网友:
轩逸DA屏是把其中一根尾线接地 可以解除视频播放限制,你这款资料太少

网友:
这台主机奥秘应该都在工厂模式  不知道怎么按键组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方控改好了  行车视频限制还是没能解除

方控怎么改的?改电阻?

楼主(2020-12-04):
引用 网友G:
方控怎么改的?改电阻?

是的  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