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4根内部结构不一样的WiFi天线,到底哪种天线才是最好的?

楼主(2020-11-01):
上次拆了同学的伪三天线网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004
其中的一支天线

看着还可以,但是网卡内部天线插座后面是空的。。。

另外一根,这根只有一根线,其他的啥都没接

以前买USB网卡送的,没拆开还不知道,原来这么大的天线里面只有这么个小玩意儿。。。

WiFi摄像头上拆下来的,就这根最精致了

还有这种
因为我的电脑的位置不方便接网线,只能用WiFi
所以一根优质的天线和高性能网卡是非常重要的

9260AC网卡因为被显卡挡住插不了,只能用USB网卡。。
单频网卡信号能满格但是比速率5GWiFi还是差远了

双十一再买一块这种双频网卡
蓝牙就算了,还是用有线耳机比较好

网友A:
能挂猪肉的天线才是好天线

网友:
印象中,第三个最差,那种长长的好,线铜,TP某些天线用的铁,会生锈,但上面的天线没加固定圈。

网友B:
不必追求高增益,高增益对角度要求很严格,一般原装大厂,华硕、网件的天线都没什么问题,用过全向天线信号最好的反而是英特尔的一款,一个正方形的方块中间有个三角形的洞,有馈线延长
不方便走网线,可以试试电力猫,也许有惊喜

网友C:
第三个是直接拿巴伦管当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三个是直接拿巴伦管当天线吗?

一个杯子形结构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必追求高增益,高增益对角度要求很严格,一般原装大厂,华硕、网件的天线都没什么问题,用过全向天线信号 ...

电力猫速率好像不咋地。。。
内网传文件要快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挂猪肉的天线才是好天线

估计外壳基本是塑料的,这个真没有

网友:
图2、3是球状,图1、4是饼状,不能说谁更好,需要根据使用环境和需求更换不同的天线。

网友:
频率越高,天线越短
许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总以为天下越长越大越好,所以厂家也就投其所好,做个唬人的外形

网友:
天线长短要根据波长来,一般取1/4或者1/8波长,板载印刷也有1/16的,花里胡哨的没用。

网友:
4看着还可以,增益和频率不同的天线没法直接对比,阻抗不匹配高增益也推不好

网友:
为什么还有这种问题,简直就是大坑

不同设计,不同频率,不同功率的天线都可以有不一样的设计

直接讨论天线的区别而忽略具体应用是没哟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