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拆一个信捷XC3系列PLC

楼主(2020-11-01):
最近朋友那一个信捷的PLC出了问题,因为过了质保了,没事拆开来玩玩。
想看看里面的零件是否和三菱的通用,把我那个三菱的修好。

看起来这三端的管子和三菱的有点像。不知道是不是通用
还有不少空点,焊上去也许能加几个点

这就是电源板,和三菱的比起来感觉留白有点多。
工业控制用感觉是不是太精简了。

网友:
无锡信捷! 有问题官网有升级固件可以试试!

网友:
不错,什么故障

楼主:
具体忘了,不知道是掉程序,还是自动断电

网友:
这做工……果然很便宜

网友:
做工好粗糙。

网友:
这做工,要求高的地方还是少用为好

网友A:
我感觉你这信捷有点像假的呢  我前两个月修了一个信捷xc3的电源板都不是你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这信捷有点像假的呢  我前两个月修了一个信捷xc3的电源板都不是你这样的  ...

虽然我不是修PLC,但我是驱动器员工,也没见过这个丝印logo

网友:
这个电源板真是精简,虽然是24V供电的PLC,连个隔离电路都没。工业环境干扰大,这玩意肯定不抗用。。

网友:
24Vplc,不少大牌的也没有隔离,国人要求成本的结果

网友(2023-02-12):
这面便宜的PLC也有妖机?

网友:
期待后续 看看三菱的

网友:
能用就不上高端省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