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石英钟扫秒机芯拆测

楼主(2020-11-01):
       这个石英钟扫秒机芯不走时,实测工作电流大(15mA左右)。但重新拆装后又正常了,奇怪!

秒针太紧,把轴杆都给带出来

打开机芯就散架了

转子

蓝色牛屎片

安装秒轮

看样子没有损坏

轮系复位

上电走时了

测试工作电流

电流大小波动,平均0.8mA左右吧

网友A:
想起了小时候拆上发条的闹钟,嘭的一声炸开,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扫秒的太费电~

网友:
我也有个扫秒的,蛮安静,可惜坏了

网友:
记得别人是用大电容并联上面,然后平滑电流,测量起来就很平稳了

网友:
估计是秒针压太紧了,造成阻力增大。

网友:
牌子已经提示老哥了,RB牌,扔吧

网友B:
谢谢分享。扫秒的不好,那种嘀嗒嘀嗒的才好,每听到一次,就知道时间过去了一秒,听到两声,生命又少了两秒!

网友:
还没拆过哦

网友:
应该是哪里有阻力,上点油。

网友:
我家扫秒,耗0.3mA

网友C:
那个手机APP是什么,求一个

网友:
先给排除阻力上油,再试试加绕线圈尽量绕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手机APP是什么,求一个

配合图中蓝牙万用表使用的软件(即:电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起了小时候拆上发条的闹钟,嘭的一声炸开,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家的东西都被我拆换过,小时候拆钟玩齿轮当陀螺转。

网友:
扫秒的机芯就是比跳秒的机芯费电,但扫秒的好处就是静音,特别是在卧室,很安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扫秒的不好,那种嘀嗒嘀嗒的才好,每听到一次,就知道时间过去了一秒,听到两声,生命又少了两秒 ...

喜欢听声音买机械的啊,每秒响两次,我听见都想砸了它,滴答滴答滴哒哒哒,滴答滴答滴哒哒哒。电子表是,滴,滴,滴,滴。
我也喜欢静音的。我容易分心。

网友:
好的扫秒机芯,一般一年以上一块电池。

网友:
机芯里有卡住的地方了,电机堵转电流肯定大

网友(2022-08-10):
奇怪了,拆都拆了,楼主为什么不顺便换8025A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