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牛电动车车灯改装,改用XHP70灯珠,恒流驱动

楼主(2020-11-01):
转自自己的公众号:邵先生工作室

车型:小牛N1S,小牛M1拆机部分

N1S的铭牌:70的显色指数,算是偏低的,中下的水平
5000K的色温,还是比较合适的,色温高了之后,光谱中蓝光成分会更多,穿透力会下降,色温低了之后,又显的发黄
小牛N1S前照灯模组

12V供电,LED三串,串联电阻限流

行车灯,12V,0.32A。感觉亮度没必要这么高,因为这个是一直开的,没法关,白天也开着,晚上开车又是肯定会开近光灯,所以改装会把行车灯亮度降低省电

测试90mA亮度就够了

原装灯的远光电流,0.85A@12V

原装近光灯的电流0.55A@12V
---------------------------------------------------------------------
M1的前照灯模组
和N1S参数差不多

中间三颗LED是近光,两侧,一边1个LED,一边2个LED,还是不对称的远光

提升亮度,肯定要提升电流,N1S电池组是60V,M1电池组是48V,灯供电12V,肯定是通过一个DC-DC降压电路了,但是不知道这个降压电路的最大输出电流,盲目改装增加电流,就会发生危险,所以要先查一下这个12V最大能输出多少电流
一开始以为12V电源是中控转换出来的,就网上找了一下中控的图,下图
旧版电源芯片XL7015,查一下DataSheet,最大只能输出0.8A
新版电源LM5116,外置MOSFET,电流估计10A够的
但是旧版这个电流太低了,所以觉得前照灯的电源应该不是这里供的
继续谷歌找资料

找到一份电路逻辑图,可以看出这个灯的供电是由DC-DC转换器来的
然后淘宝搜我这两俩车的这个DC-DC转换器的配件,可以找到是最大输出12V7A的,然而后来我拆车灯的时候,发现N1S里的这个DC-DC转换器是10A的,说明余量非常多,因为其他电路部分,耗电并不多的
再去淘宝找改装车灯的,有改装30倍亮度,15倍亮度的,说明他们改大电流也没问题的

然后是选灯珠,因为原来的灯端功率大概7W左右,那就增大3倍左右就亮度够了,太亮了也费电
所以选主流的XHP50灯珠就足够了,不差钱的话,买XHP70也可以
这两个灯珠有6V接法也12V接法,这里选择了6V接法,搞个Buck电路就可以了,假如12V接法的话,需要Buck-boost电路,会复杂一些
然后就选个恒流驱动芯片
LED2001PUR就比较合适,3-18V供电,最大输出4A,有足够的余量了,我只用到2-3A够了,而且是同步整流架构,效率高,后来实测可以达到97.5%左右
然后就是设计电路,做电路板
行车灯因为也要降低亮度,所以就选了个廉价点的芯片,PT4115,选这个是因为手头就有,不用再买了
然后就是打样,焊电路板,因为N1S拆车方便点,就改N1S了
电路板是根据N1S的尺寸设计的,所以说装上非常的合适
背面用导热硅胶粘
接线,就可以用了
-------------------------------------------------------------------------
然而,并没这么简单
这几个灯珠质量不好,远光和近光的灯珠,没开出去10分钟,就坏掉了,因为电流设置的很保守,只有2A,所以可以确定是灯珠不好(XHP50灯珠最大3A电流)
后来换了XHP70灯珠,灯珠就再也没烧过了
然后开车美滋滋出去西湖群山的山路开一下,那里路灯少点
然后在杨梅岭,关,又开了一下近光灯后,近光又不亮了
开回,拆车,发现是驱动芯片烧了
应该是近光灯的渐亮导致的烧芯片,近光灯打开的时候,是慢慢变亮的
示波器接了一下看,PWM调光的
所以又改了一板,加个单片机,过滤这段调光。
把近光的供电,改到行车灯的电源上

第二版电路
因为加了单片机,所以又加了两个NTC用于测温,测的是驱动板的温度和铝外壳的温度,防止灯具模组过热,并且加了3个保险丝,避免最差情况下不会烧芯片
这一版电路板改螺丝固定了,所以外壳上又钻孔,攻丝了
灯珠改了XHP70
外接的NTC的线,测温点在两个灯珠中间

外壳是黑色的,黑色吸光,白色的话,反光率会更高,所以又买了白色的贴纸

走廊里试下灯光,照射的角度高低,需要反复调整灯珠的位置。这个是仅开近光
近光+远光
只开近光,可以看到明显的灯光分界线,是朝下照的,这个一定要朝下照,不然会导致对面的车刺眼的
最终N1S的设置近光灯电流2.78A,17.2W.  远光3A,18.6W,反正没遇到有比我亮的灯了
------------------------------------------------------------------
然后是M1的改装

近光灯,因为反复调整照射角度,多钻了很多孔
最终的位置
照射角度
近光
近光+远光

--------------------------------------------------------------------
合理使用灯光,前面有人时候不开远光,远光只是开荒郊野岭的时候用
近光调整照射角度,不能影响对面的车

改装套件不会发售,只做限量版

网友A:
n1s现在哪里还能买到新车?现在到处都是nqi。。。。想买个n1s经典玩玩

网友B:
看上去不很亮,埋没了70灯珠,用在手电上30W比这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n1s现在哪里还能买到新车?现在到处都是nqi。。。。想买个n1s经典玩玩

二手车,朋友的同事那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不很亮,埋没了70灯珠,用在手电上30W比这亮很多!

要看上去亮,相机手动模式,曝光时间改长,拍个过曝的照片。。。。仅凭照片不好对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看上去亮,相机手动模式,曝光时间改长,拍个过曝的照片。。。。仅凭照片不好对比的 ...

如果用30W,亮度能赶上手电,但您这散热镇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30W,亮度能赶上手电,但您这散热镇不住!

30W没试过。最大试过3A电流,大约18W多点。功率大了怕费电

这个是远光灯,3A时候,亮10分钟,灯珠基板74.5℃,外壳是48℃
后来做的带单片机的板子,有温度检测的,高于80℃会关灯,用了半个月了,没触发关灯过
车子开起来后,有风从前轮部分进去,车把位置出来的,有个风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30W没试过。最大试过3A电流,大约18W多点。功率大了怕费电

这个是远光灯,3A时候,亮10分钟,灯珠基板74 ...

其实3A可以了,有风进去更好。

网友:
邵先生历害了。。。

网友:
这个散热压不住啊

楼主:
没明白怎么压住?灯板是螺丝固定的,不是压住的。最后有全功率下的热成像图,温度并不高

网友C(2020-12-07):
M1两侧的灯珠固定螺丝离两极的焊点好近,总担心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两侧的灯珠固定螺丝离两极的焊点好近,总担心会短路。。。

手工钻的,偏的有点大。。

网友D(2021-01-31):
感觉灯应该搞个灯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灯应该搞个灯碗。

我也这么觉得,但是改起来太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觉得,但是改起来太麻烦

远近光灯珠位置有参照吗?现在感觉近灯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远近光灯珠位置有参照吗?现在感觉近灯有点高

就按原来的位置装,然后测试,再反复调整,我那个都打孔打成筛子了,反复调了好久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