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编码器

楼主(2020-11-01):
拆了一个编码器,这个编码器是无步进卡位的,连续可调
1、各位看官请问下这个编码器是24脉冲的吗?
2、编码器的位是指步进卡位吗?

网友A:
简单判断  在A和B脚各接一个LED,  中间公共脚 负极,转动手柄数LED亮灭次数

网友A:
EC16型旋转编码器无定位24脉冲

网友:
编码器,照着样子,或者型号可以买

网友:
看样子像是车机上面的音量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判断  在A和B脚各接一个LED,  中间公共脚 负极,转动手柄数LED亮灭次数
...

我之前用万用表蜂蜜档也可以,1、2脚1、3脚2、3脚都是24通断,用示波器数了是24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16型旋转编码器无定位24脉冲

这个是EC1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