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120W的巨大充电器MDY-12-ED

楼主(2020-11-01):
给家领导买了个小米10至尊纪念版。
打开,按电源键无反应。鉴于小米笔记本需要充电激活。拿出充电器,可以用巨大形容,比小米笔记本的大了一号啊。
充电器插上也不开机。插在功率插座上的。一开始是8瓦,等了差不多一分钟,屏幕显示充电了,但还开不了机。大约1%电量,屏幕出现MI了,然后充电功率开始上升至飙升到118瓦,持续10秒钟后下降至98瓦并保持。我在电量3%时开始开机。

包装有点酷,中间有光晕

充电功率

充电从0到100不到一小时

开机

120W

难道小米是故意让新机电池没电,好让你测试120W充电吗(持续10秒钟)?

网友A:
你这款手机是小米10至尊纪念版吧?不过这款手机份量很重的

网友B:
看一下 生产时间。这种电池高倍率,也就是航模那种电池。可能高倍率电池自放电也块,导致电池没有电。 (好像手机里面有二块锂电,充电串联,放电并联)
小米 自带充电器 应只支持PQ 协议充电吧,其它手机不能快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 生产时间。这种电池高倍率,也就是航模那种电池。可能高倍率电池自放也块,导致电池没有电。 ...

2020年九月生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20年九月生产

照理不应该,出厂电池是3.7V  原装好的电池 即使储存好几年 也不会什么怎么跑电的。

差的电池不好说,放着就自己跑电了。
你这个是几乎没有电,才3个月,要小心。建议重新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理不应该,出厂电池是3.7V  原装好的电池 即使储存好几年 也不会什么怎么跑电的。

差的电池不好说 ...

高倍率电池自放电肯定比普通的高,3个月跑完电算是正常的!

网友:
不会是退货机吧

网友:
居然是曲面屏···让我想起了三星S7edge,就那么摔一下就亮线了···以后都不会买曲面的。

网友C:
高倍率电池的容量也会小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倍率电池的容量也会小一些吧

4500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款手机是小米10至尊纪念版吧?不过这款手机份量很重的

没错 是的

楼主:
京东已经好几个评价没电的了。

网友D:
这是关机电流太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关机电流太大了吗?

据说是两块电池串连的。不知道是否自放电大。

网友E:
谢谢分享。。。。这个手机居然能充100多瓦的功率,太厉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这个手机居然能充100多瓦的功率,太厉害了。。。。。。

120w,实际充电好像维持不到一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这个手机居然能充100多瓦的功率,太厉害了。。。。。。

据说华为推出或者介绍的黑科技电池,自己没用,被小米抢先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20w,实际充电好像维持不到一分钟.

如果手机用风扇吹着,温度正常的情况下,最大功率输出会不会时间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手机用风扇吹着,温度正常的情况下,最大功率输出会不会时间长一点 ...

网上 有一个充电 测评,有提到用风扇吹的 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
个头有点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