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开关战术点亮黑夜:杰特明3Ms强光手电开箱试用

楼主(2020-11-01):
黑夜之所以黑,是因为没有光。如果掌握了光,那么你的黑夜就变成了白天,今天这束耀眼的光,来自JETBeam 杰特明3Ms强光手电。

这是一只使用21700电池、最大光通量达到2000流明、射程超过300米、外观凌厉、支持直充、双开关的战术手电,下文做详细介绍,文中简称“3Ms”。

具备冲击力的刚劲外观

3Ms外包装仍是杰特明家族式设计的纸盒包装。正面是冲击感强烈的手电等比照片,以及主要特色的介绍,给选购者直观明显的第一印象。

3Ms有丰富的产品配件,为了方便使用和存储,配备了诸如电池、手绳、抱夹、战术环、手电套、充电线等配件,另外还有备用胶帽和防水圈,方便使用磨损后更换。

3Ms为经典的中头直筒造型,灯头、灯颈、筒身、尾部特色鲜明,造型凌厉霸气,最喜欢的就是灰色表面氧化层,在千篇一律的黑色手电中脱颖而出。3Ms采用了重量轻、强度大、散热力强的铝合金作为外壳,氧化着色均匀,带有细腻颗粒质感,触感舒适。

BR25全长155.3mm,灯头直径38.5mm;筒身直径26.5mm,灯颈最大直径31.5mm,形成一定的过渡,带标配电池和战术环的重量为207.9克,身材体重控制得都不错。

灯头是不锈钢原色压环,灯头压环厚度3.2mm,深度6.5mm,具备一定的砸压能力,能够有效保护内部玻璃和灯珠等部件;外部是六道较宽的内凹处理,美观+增大散热面积,更具实用性;灯颈处有TYPE-C充电口,胶帽覆盖,保证密封防水。

筒身是四面+滚花设计,采用激光印有白色的型号标志,印字清晰,激光工艺基本不会掉色。细密的小方块滚花表面还有横纹,提高握持稳定性,同时也能提高通风散热透汗的效果。

灯颈处有不锈钢原色侧开关键帽,内部还有一颗红绿双色指示灯,以颜色显示当前电量:绿色长亮电量充足;绿色闪烁电量足;红色闪烁电量不足;红色常亮电量严重不足,需要尽快充电,或者更换电池。

3Ms的尾盖保持战术手电设计功能,有两个较大的U型开口,既方便战术按动主开关,也不影响手电倒立使用。

3Ms仅尾盖可拧下,负极镀金双弹簧设计,既不会太硬顶凹电池负极,又能保证极小的接触电阻。尾部采用矩形多圈螺纹拧紧,根部有防水密封圈。新品到手电池负极有绝缘片,使用前记得揭去。

从筒身向内看去,灯头同样采用了镀金弹簧,前后弹簧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电池的长度,避免使用中断路跳档。实测平头、尖头21700,甚至是18650电池也能正常使用,进一步拓展了3Ms的能量供应范围。

灵活的双开关+战术指环组合

3Ms的尾部主开关为正向开关,轻按即可无声地以记忆亮度实现战术点射功能,如果需要保持常亮,只要按下开关,发出咔哒一声即可。

21700筒身带来饱满的握感,尾部的大U型开口,很方便可以放入大拇指,不用考虑方向,总能调整好位置按下开关。开关键程适中,按下后有清脆的声音,手指也能感到清晰到位的反馈,是战术使用的感觉。

JETBeam对战术环的应用,就像其灰色氧化一样,自成一脉,橡胶材质偏硬,但也有较好的弹性,直径超出筒身约7mm,厚度为5.5mm,平面放置时,可以起到一定防滚作用。

有了战术环,最方便的就是指推式使用方式,下图可以感受到这种使用方式的舒适感觉,指向准确、发力清晰,需要光的时候按一下,不需要随时松手就好。

3Ms的副开关安装于六面螺帽的一个平面之上,直径大约为9mm,略微突出灯颈表面,也方便在黑暗中盲按。副开关键程较小,按动也有清晰的反馈,有主开关控制电路通断,即便误碰副开关,也不会有问题,这就是双开关的好处。

开启主开关接通电路后,开启记忆档位,此时可以通过按动副开关,进行档位调整,以:极亮2000lm—高亮1100lm—中亮380lm—低亮85lm—节能15lm的顺序,自高向低调整,战术开关主要保证亮度,与一般的手电顺序相反,初次使用需要适应一下。

在开机状态下,只要长按侧开关就能开启爆闪,关键时刻起到防卫的效果。再次按动侧开关,就能回到之前的常亮状态。

新灯珠,2000流明的光亮

3Ms主灯使用一颗Luminuss流明纳斯SST-70灯珠,这应该是一颗3535封装的新款带果冻灯珠,有一定的泛光能力,最大光通量2000流明。再加上橘面反光杯和深反光杯,应该具有远泛兼顾的照明效果。

灯头玻璃有镀膜,增加透光效率,整体光路能够投射出满满一杯黄水,正白光灯珠,色温大致为6000K。

深灯杯一方面能够带来较远的射程,另一方面就是明暗泾渭分明的光亮区域。3Ms光斑正圆完美,各档位没有频闪和啸叫,中心主光斑亮度大、周围副光斑也有明确的界限,能够让人眼更加注意光照的区域,精准、集中,是战术筒的出光特点。

打开一束光照向夜空,有明显的光柱,中心主光柱亮度大、开射角度大约5°,周围副光柱开射角度大约60°,距离较长逐渐变淡。

3Ms的光照具有良好的聚光指向性,距离一百米左右,基本能够覆盖一棵大树,直径约15米左右的显著照明区域,便于集中视力观察。

这就使3Ms成为一只搜索利器,指哪看哪、看得清晰。

2000lm的光通量,射程超过300米不成问题。下面的动态图对面的湖岸距离大概260米左右,湖岸和树木的轮廓、以及在水中的倒影清晰可见。

橘面光杯也带来不错的铺路效果,手电水平指向前方,地面从脚下五米开始到道路尽头都是明亮的。

3Ms具有五个常亮档位,方便在不同的环境亮度下选择合适的档位,既能看得清、又不晃眼睛。五档的设计足够日常使用了。

流明纳斯这颗新灯珠的光色也算比较正,正白光有不错的显色性,如果后期能够推出中白、甚至暖白光色的3Ms就更好了。

良好的实测性能数据

再好的效果展示,不如实测数据来的客观。将原厂标配5100mA的电池充满电,对3Ms做几项主要性能的实际测试。

打开照度计记录照度数据,同时在灯头和筒身部位连接热电偶测温,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50厘米,开始做测试。

3Ms一共5个档位,光通量分别是2000lm、1100lm、380lm、85lm、15lm,对应的50厘米照度阶梯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照度与光通量比例大致相仿,亮度分布没有大起大落,档位设置比较合理。

再次按动侧开关,开启2000lm极亮后,照度小幅下降,历时约2分钟后开始降档,肉眼无法察觉变化,大约用时1分钟到高亮档位开始保持水平输出。

此后的一个半小时内,依然以这种水平方式输出,约1小时30分钟左右,再次降档至中亮档位,约1小时57分钟又一次降档为低亮档位,至两小时结束,照度仍为8800lux,亮度仍然较高低,仍具备实用性能,我手动关闭,续航超过了说明书给出的1.9小时。

在做极亮续航测试的同时,使用热电偶测温计同时测量灯头和筒身平面两处温度,如下图所示,每10秒记录一次数据,共记录10分钟120组数据,起始室温约为23.3℃。将数据画线并与照度图叠加在一起对比,可以看出开启极亮档位后,随着热量的积累,两处温度均以较快速度上升,灯头温度始终高于筒身,这也是热传导的原因,筒身也在辅助散热。

大约30分钟,两个位置测量的最高温度为52.6℃和50.7℃,触摸比较热,但也不至于烫手,室外通风良好状态下连续使用,温度可以控制得更低。

户外,特别是执勤搜救等场景使用,经常会遇到雨雪等恶劣天气,3Ms具有IPX8级别的电子产品最高防水能力可以在水下2米正常使用,过后擦干,各项操作也都正常,可以全天候、全地形放心使用。

至于充电,五福一安,能用标准,充电中红色指示灯闪烁,提示充电进程。个人感觉在这个快充的年代,有点浪费TYPE-C接口了。

黑夜需要被照亮,照亮就用JETBeam

JETBeam 杰特明3Ms战术手电,搭载新款灯珠,2000流明光通量,配合橘面深灯杯,能够带来聚光的照明效果;超过一个半小时的高亮度连续续航时间,保证良好的战术使用效果;带直充功能,补电方便简单;灵活的双开关战术操作体系,满足随时点亮的战术需求。

JETBeam 3Ms确实是一只良好的战术照明工具,也是户外活动、执勤、搜救等运用的良好安全保障,可以趁着1111入手一只。

网友:
使用21700电池的手电筒越来越多了
这手电挺合我意

网友:
可惜后盖里面是弹簧不是实心铜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