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一把密码锁,怎么拆开

楼主(2020-11-01):
十块钱买的,锁体是黄铜整体加工的,轮盘也是黄铜的,怎么拆开,怎么再利用?

网友A:
就这种,不用任何工具10秒就开

网友B:
还是来硬的吧,三个转盘999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来硬的吧,三个转盘999种可能……

一千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这种,不用任何工具10秒就开

求指导

网友:
开这种锁全靠手感 好开

网友D:
锁挺那里的那个圆台,用适当的工具能拔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指导

左手捏住锁体,右手掌快速擦过转轮,三个转轮会因为卡条微小的阻力而自动停止。有经验的可能不需要10秒钟。你也可以静下心来,轻轻转动轮子,在卡条位置总会有特殊的细微的阻滞感……
我乱说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种,不用任何工具10秒就开

不用。。我有同款,锁环很软的,一掰就开。。。。。现在锁电动车电池不锈钢箱子,意思意思,防君子

网友:
偷偷告诉你,b站有教程,很简单,和8楼说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种,不用任何工具10秒就开

锁知道密码,是开的,就是想把数字轮盘全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锁挺那里的那个圆台,用适当的工具能拔出来。。。

只有一个认真看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知道密码,是开的,就是想把数字轮盘全拆下来

参考7楼 固定住锁头 拔出来
只要数字轮盘 上角磨机

网友E:
凸起的铜圆环里面有紧配合压入结构,想办法拔出来。不过我觉得里面是凸槽钢轴,配合三个凹槽圆环,位置对上能开锁,不过钢轴太软一下子能掰直,只能用在不太防盗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凸起的铜圆环里面有紧配合压入结构,想办法拔出来。不过我觉得里面是凸槽钢轴,配合三个凹槽圆环,位置对上 ...

想想也是,十块钱的东西,还指望能让他负起多大的责任

网友:
不知道,应该有东西卡住的,要不上丝或者紧配加胶水,看看锁外面有没有卡口是焊了然后打磨的,哈哈

网友:
ofo四位的都是1分钟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手捏住锁体,右手掌快速擦过转轮,三个转轮会因为卡条微小的阻力而自动停止。有经验的可能不需要10秒钟 ...

应该需要一个听诊器吧!我看电影里面都是用听诊器

网友:
这锁已废了。楼主应该用电磨机暴力拆解。然后搞清楚构造再发一篇拆机报告。

网友:
锁挺处那个小园台能拿出来,注意看下锁的侧面,后面是否有暗钉,应该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