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睿登USB测量仪求助

楼主(2020-11-01):
插电如图片显示,下面那行显示不出来,按键没反应,插手机测量仪数字没变化,手机能正常充电,请大神指点指点。

图1

图2

图3

谢谢大家热心回答,不死心再按照说明书,按住按键不放插电,恢复出厂设置,能出来图2画面,可以按键设置保护参数,但是按键切换到图3界面又死在那里,怎么按都没反应

网友:
就是坏了呗

网友:
拆开看看,或许只是脱焊了。

网友:
拆开看看,或许只是某处脱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