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一个本田 车机

楼主(2020-11-01):
同事旧车淘汰的,暂不清楚型号

网友A:
知不知道dsp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不知道dsp是什么型号

是指哪块芯片呢?

网友:
内在比外观 好/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打不了分,但是一看就知道是机械焊接的!

网友:
感觉没卡罗拉的看着舒服

网友B:
为什么这么多玩车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么多玩车机的

有车人多了啊

网友:
算比较复杂,好看的主板设计

网友:
的确是做工比较精良的设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不知道dsp是什么型号

TDA7303,只能调高中低音,低配车机常用

网友C:
飞度后期减配的垃圾车机 第一批高配是三菱

网友:
里面还可以

网友:
钢琴漆的车机不多见,亚光漆的车机常见。

网友:
这车机真简单

网友D(2020-12-26):
引用 网友C:
飞度后期减配的垃圾车机 第一批高配是三菱

飞度CD机头没见过三菱代工的
早期由阿尔派和松下代工.声音阿尔派的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么多玩车机的

车机的各项性能都很不错,老式的车机功能较多,比如集CD,磁带,收音一体的
CD机多年后,读盘还是正常
磁带A面到头后,自动播放B面
收音的灵敏度也是不错的,比如可以收到邻省的FM电台

网友:
功能都正常吗,改为家用,放桌面啊
拆了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度CD机头没见过三菱代工的
早期由阿尔派和松下代工.声音阿尔派的好些

前期的高配三飞机头跟奥德赛什么的是一样的 三菱电机代工不过也有的写的先锋标 但是里面还是三菱的  我在用一个先锋版

网友(2022-10-04):
这种车机不生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