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英雄329钢笔拆洗,用了一年多,墨水堵得像淤泥一样

楼主(2020-11-02):
写作业巨无聊
大力出奇迹
用手把以前用钳子都拧不动的英雄329的笔握拧开了。。。

2019年3月份买的笔,当时是同学推荐的

墨渣?淤泥?

堵王墨水234闯的祸
便宜但是特别容易堵

双十一重新买一瓶440

拧回去是不行的,既然都拧出来了,那肯定是洗洗更健康喽

晾干

装回去

笔握螺纹打一点点胶水
没有万能胶用705代替
一点点就行,必须打胶水,不然写着写着变成黑手哥

书写体验:变滑了,出水量大了一些,针不辍

书写效果忘记拍照了
此处省略亿张照片

网友:
用蓝黑墨水不堵

网友A:
竟然堵这样。感觉笔帽密封不好,笔尖墨水都是干掉的的吧。

网友:
碳素墨水就这样了,用着用着就干了,就堵了,我用非碳素的

网友:
现在有不堵笔的黑墨水 非碳素墨水~

网友B:
这笔有年头了,我也有一支,现在给孩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笔有年头了,我也有一支,现在给孩子用了

经典好笔,便宜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堵这样。感觉笔帽密封不好,笔尖墨水都是干掉的的吧。

写选择题的时候干的

网友:
碳素墨水笔不写字的时候最好是扣上帽,这样能有效防止墨水干涸,墨水干涸了就成LZ这样了。

网友:
很多笔用不了碳素墨水,各种飞白。后来用了616基本可以,但最好定期清洁一下。

网友C:
有一种超低频清洗机你值得拥有

网友:
写乐那个超微粒子的墨水不错,钢笔闲几个月拿过来一写就出水,一点都不干。

网友:
很多年前学校发了一只英雄钢笔奖品,当年一百块的那种,一直舍不得用,后来不知道去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超低频清洗机你值得拥有

用超声波清洗器洗过,只能洗那些比较顽固的墨渣,大块的还是用刷子比较好,不然洗四五次水还是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超声波清洗器洗过,只能洗那些比较顽固的墨渣,大块的还是用刷子比较好,不然洗四五次水还是黑的。。。 ...

无用超声波洗眼镜机洗过一次,洗完了也没用就扔一边了,估计该长锈了

网友:
我用的墨水是英雄商务9001,还行

网友:
从小就不喜欢黑色 蓝黑色,一直用蓝色。现在水笔都是黑色

网友(2022-08-17):
碳素都会堵笔,勤洗才好。

网友:
施耐德的那个黑色墨水是真的不堵,和黑墨囊用的是同一种墨水,虽然贵一些,但值得,孩子用了一个学期也没出现过堵头现象,笔尖连一点污垢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