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坛友 显示器驱动板如何刷如对应屏号的程序

楼主(2020-11-02):
有一个老显示器,闲置很久,是三星T19好像是闪屏门之类的显示器
拆看 屏号是HT190WG1 600
闲置很久,一直想着怎么利用,后来安鑫家发现一廉价驱动板
驱动板是XY-W58CDT9-AV7
想着怎么利用这个板驱动那个屏,不知道我都需要什么工具
百度+淘宝,搜了一堆都没有类似的资料。

求教坛友 有没有具体的方法,或者那个网站能搜到教程,适合新手的
需要什么特殊工具还是普通24 25编程器就可以
驱动板上有一个25L4006,是不是直接把对应屏的程序写进去就行?
当时想的太简单,买回来发现我根本没经验,更没有对应的程序

网友:
难就难在你找不到程序 淘宝找 屏号+驱动板  搜索  问卖家买驱动板要程序

网友:
这个屏不就是京东方的1440X900的分辨率的屏么。LVDS,2CH,8Bit的。背光是CCFL的,随便任意一个带屏分辨率跳线的万能驱动板就能搞定的。简单粗暴。还有就是,楼主说的这个驱动板,上X宝看了一下,没有屏分辨率设置的跳线,只有屏电压设置的跳线,如果自己不会刷屏程序,你向店家提供屏号就行了,顺便要店家配一根屏线,店家会给你刷好屏驱动程序和配好屏线的,对了,你还要配一块屏背光供电的通用CCFL高压板。这样你就省下不少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