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看欧姆龙电子血压计HEM-7051并改外接DC电源座

楼主(2020-11-02):
买给老丈人用的欧姆龙电子血压计HEM-7051,嫌电子的不准一直用台式水银血压计

左侧臂带气管接口

后部外接电源接口

需要4节AA电池

拆开看看

黑白显示屏,斑马纸连接。少动为妙

显示屏下主板

主板下气泵,电磁阀

DC插座是4*1.7的,家里找出的插头没一个能配上的,淘宝上一直配套的DC6V500ma电源要卖30元。

能对上孔位

找一个最常见的5.5*2.1的DC插座换上,固定片太厚

是插座面凸起的缘故

砂纸上打平

正好卡入

连线

年龄也大了,放沙发旁接上外接电源。随时给自己和家人监测一下血压。

网友:
直接买镍氢电池多省事,半个月充一次电。

网友:
用多大的电源?

网友:
这玩意我就没想改过dc,随时用,移动用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意思,本来就是DC插座又换的另一个DC插座

网友B:
这玩意没电原本设计就是可以直接插DC使用,为什么还要改?

楼主:
6v 500MA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意思,本来就是DC插座又换的另一个DC插座

特殊的4*1.7DC插座改接个常见的5.5*2.1插座

网友C:
问题是很少有6v电源,不知5v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很少有6v电源,不知5v是否可以

开关电源的调一下电压就能用

网友D:
好像这个使用外接电源,对外接电源电压要求较高,否则测量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这个使用外接电源,对外接电源电压要求较高,否则测量不准确!

改好后和水银血压计对比过了,测出的血压值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没电原本设计就是可以直接插DC使用,为什么还要改?

有外接的电源插座,就是型号特殊改个常见的。

网友:
手上用着同款血压计,直接扔了两节磷酸铁锂进去。这个东西不怎么耗电的,好几个月才充一次。

网友:
血压计好像对于电源要求不高,用充电宝供电可能也行。

网友:
我家父母也有一个同款,那个电源插孔不是通用的,不打算拆开机器换插座(怕影响保修),最后我自己硬是做了一个插头,用5V1安的手机充电器就可以用,只是有时会现实低电量,但是不影响使用

网友E:
这玩意儿的DC插座确实比较操单,不通用。我实际测试用电池和用DC电源供电,测试数据是不同的,电源供电测量结果高些,更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儿的DC插座确实比较操单,不通用。我实际测试用电池和用DC电源供电,测试数据是不同的,电源供电测量 ...

使坏让你买它的电源

网友:
买一个5.5×2.1变4×1.7的转接头不是更合理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