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降压线,看看真的假的

楼主(2020-11-02):
说低于11.6就会停止供电,真的吗。
另外高手看看输出电流多大。

网友:
我有具360的,确实是电瓶电压低了无输出,你可以接可调电源上测试下。

网友:
查不到芯片资料,只有用可调电源试下了

网友:
应该有11伏关断低压保护,以免蓄电池过放,好在没缩水成7805线性稳压芯片或者稳压管加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