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帝牌电烤箱的电热管 用了两种电压规格

楼主(2020-11-02):
这个电烤箱有六根电热管,奇怪的是用了两种电压规格。
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

淘宝电热管店家的说明:
六管烤箱的发热管分为两组发热管。每一组都是由2根147V并联再和1根73V串联,(一般红色陶瓷套装门前面,白色陶瓷套的装中间和后面,个别型号除外,具体请仔细查看陶瓷套颜色!)(73V 是红色陶瓷套)(147V是白色陶瓷套)安装的时候千万千万千万别装错位置了,电压不符合会发红不均匀或者会烧掉发热管的可能。

网友:
可能是考虑成本的原因

网友:
长帝有两个功率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