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买到翻新显卡怎么办?

楼主(2020-11-02):
买了张gtx950。用gpu-z看了显存有尔必达的也有三星的应该是翻新卡吧?
另外必须把主板电池卸了,否则会死在开机界面,这是什么问题?

体质是70%,是不是快坏了?
是不是应该联系商家换啊

网友A:
几年前的显卡了,现在的gtx950本来就没有全新的了,买到翻新的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的显卡了,现在的gtx950本来就没有全新的了,买到翻新的很正常~

关键显存品牌不一样。应该是修过的啊

网友B:
我就想问从哪里看体质7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问从哪里看体质70% ?

gpu-z打开时默认是在“显卡”页面,点击“高级”选项卡,到达“高级”页面,在其中的下拉菜单中选择“ASIC质量”,显示的“评分”就是’体质‘。
另问一下:
“NVIDIA BIOS”中的“内存支持”(我的950显示有7条)是不是应该理解为可以支持的显存而不是显卡实际使用的显存吧

楼主:
如果是支持列表而不是实际安装的,就可能冤枉商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