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山寨盒子是什么配置

楼主(2020-11-02):
帮忙看看这个山寨盒子是什么配置,系统里看是8G+64G的,但我查得是4+4的好奇怪
这个是正面,主芯片是全志的H2+,闪存是4G
内存正反两面4颗,好像是1G一颗对吗?

不知道用其他全志H2+固件能不能直刷

楼主:
H5TQ1G43BFR
THGBMBG5D1KBAIL

网友:
你想多了,其实是128M×4=512M,512M+4G。

网友A:
把 Gb 当成 GB 来忽悠已经是行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 Gb 当成 GB 来忽悠已经是行规了

正解,1G是1G 不过是bit 不是byte

网友:
H2这种货色,基本都是512M+4G,顶多也就给个1G+4G。

网友C:
上午刚看到的一些个号称8+64的盒子,几十块钱的,我觉得怎么都不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午刚看到的一些个号称8+64的盒子,几十块钱的,我觉得怎么都不可能。

除以 8 不就可能了嘛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以 8 不就可能了嘛

呃,好吧。真感慨那些秀智商的奸商啊。。。

网友(2023-07-04):
应该也就是1G+4G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5TQ1G43BFR
THGBMBG5D1KBAIL

正解,1G是1G 不过是bit 不是byt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1G是1G 不过是bit 不是byte

谢谢分享,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