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小小修改SM3281黑片工具,量产闪迪U盘拆机颗粒

楼主(2020-11-02):
某网友发来2颗闪迪CZ600拆的颗粒,如下图(已贴3281)

单颗128G TSOP 1CE的颗粒,ID:45489AB37E6B

根据各方资料查了一下,应该是闪迪Bics4的颗粒。

这个颗粒,当然是和SM3281最配了,2.0当然也可以选SM3271。

用Star_SM3281series_T0422直接低格量产,提示isp not found。
但ID是有的,上面截图就是从黑片工具里截出来的。

提示isp not found,肯定还是其它配置文件有问题。

打开UFD_ALL_ForceFW文件夹下的,SM3281AB.FFW,搜了下,果然没有这个ID的配置文件。

那就照葫芦画瓢,添加一个。

共添加这三处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开始漫长的低格过程……

历经5个多小时,低格量产成功。

产出的容量还不算少。

测速:

还没写满,预计全盘速度在25左右,还可以吧。

完结,交货啦!

更新更新

掉盘 掉盘  翻车啦,翻车啦

一顿操作猛如虎,原来我是二百五

再更新,上3271了,全盘写10读20

网友A:
做过一个bokb 3ce 开出129g:sweat:

网友:
等待后续更新

网友:
这个1CE的TLC颗粒写入能跑到25M已经不错了,另外我觉得SM3281搭配TLC颗粒掉速很正常。

网友:
楼主你的3281板子贴BOKB热不热的,很奇怪,我贴上去写20-30G就会热掉盘,要重新插拔才恢复。老款蓝色板子,不知道新款3281AB绿色板子好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过一个bokb 3ce 开出129g

跑全盘会热掉盘吗,蓝色板子还是绿色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全盘会热掉盘吗,蓝色板子还是绿色板子

蓝板 目前经常做系统  拷电影   发热倒是不大 跑圈有几个坏块 。 用着比买的垃圾盘强多了

网友:
容量开小些会不会好点!!

网友:
你应该把容量钳制到120GB左右,开131明显是把备用块也搞进去了,不是说这些备用块就不行,是因为用上了以后主控固件算法问题即使是好的也留不住数据。。。。

网友:
我每次自己添加就提示isp not found

网友C(2021-02-25):
是用这个黑卡工具好呢还是   sm32Xtest_V71-7  SM3280&3281 ABC支持更多闪存+鸡血固件+呼吸灯+中文
好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这个黑卡工具好呢还是   sm32Xtest_V71-7  SM3280&3281 ABC支持更多闪存+鸡血固件+呼吸灯+中文
好些 ...

靠谱颗粒尽量高格,高格跑圈不过或不能稳定使用,再考虑低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谱颗粒尽量高格,高格跑圈不过或不能稳定使用,再考虑低格

我就想要稳定  速度再快不稳也不行啊

网友(2022-09-17):
叠四个,做512G U盘

网友D(2022-12-16):
范老大这颗料我有一模一样ID也是128G大的bga颗粒,似乎是有锁的?在58xt工具里面看到颗粒结尾带_S1,而且BiCS4的颗粒应该也没有单CE这么大的,感觉应该是锁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范老大这颗料我有一模一样ID也是128G大的bga颗粒,似乎是有锁的?在58xt工具里面看到颗粒结尾带_S1,而且Bi ...

是锁片,bga的颗粒的话,用无奈的4并1转接贴可以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锁片,bga的颗粒的话,用无奈的4并1转接贴可以开

没错。我刚才开了,确实是锁片

网友(2023-05-01):
学习了聊了聊

网友:
遇见一个58XT上这个的,正在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