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6-T95MAX-V4.0安卓10全志H616外贸机顶盒拆机

楼主(2020-11-02):
买的是最高配4+128的,蓝牙很难用,没法跟手机传文件,界面不弹出接收文件提示,放视频会卡住没声音,画面变卡,怀疑供电问题,还有就是HDMI CEC不管用,换过线也不行,拆开研究下,外壳没有螺丝指甲都能撬开,电路板三个螺丝很好拆,运行发热厉害,不过里头散热做的不错。对外卖的型号是T95,电路板是H616-T95MAX-V4.0
全家福

型号

顶部外壳粘的散热金属块

主板全貌

主板背部

led显示屏幕

镁光的

正面也是镁光的

金属的应该是WiFi芯片吧

内置WiFi天线

电源管理

有个ttl接口,方便刷机

红外接头,这个外壳不透明的,不知道朝向顶部外壳咋接收信号的,不过那学习型遥控真灵敏

uboot按键,在cvbs输出孔里头

百兆的有线网

HDMI接口省略可多元件

HDMI CEC不支持,拆机发现PIN13都没焊原件,不知道是用电容还是电阻连

网友:
CEC直接短路就行了,还要看软件支不支持

网友(2020-12-06):
散热片能换个大些的就好了!

网友A(2021-04-09):
哪里买的?多少钱,应该比香橙派好一点,内存大

楼主(2021-05-12):
引用 网友A:
哪里买的?多少钱,应该比香橙派好一点,内存大

淘宝,别买,这个不知道咋的问题HDMI输出永远不会点对点,跟放大一样,不支持cec,装个抖音看直播是把中间部分放大了,不是横板全屏,动不动卡一下,放U盘视频跟在线视频都卡,软件测试输出永远都是1080p,只有播放4K直播的时候感觉是点对点的4K,断电重启动不动只有4位色,一堆问题,rk3318的按理说性能不如h616,不过那个就能正常显示抖音直播,ui显示也是点对点那种,长虹俩55寸电视都试过

网友(2023-07-04):
知道了,不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