磊科NR238刷机请教

楼主(2020-11-02):
有个磊科NR238路由器  使用中发现  每次都是运行四天左右出问题  造成整体网络瘫痪  更换后正常  本着折腾选择  想研究研究  官网没更新固件  百度下载的老版固件 刷机成功  但是所有设置不是默认设置  是原来的设置  更改设置可以保存但是  重启后所有更改恢复原样  发现问题联系官方  重新要固件  尴尬发生了  无法更新  更新就重启固件不变  各位前辈有啥经验传授吗  谢谢

网友:
拆开编程器刷固件,这百兆路由没有什么折腾必要了。

网友:
一般就是闪存不行了吧,感觉没有太大折腾的价值

网友:
我有个磊科的,以前挺好用,现在拿出来发现不稳定了

网友:
厂家都会留着后门偷偷修改固件,定期就不能用了

网友A:
感觉你第一次就没刷进去,估计闪存写保护了。

拆下来换个闪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第一次就没刷进去,估计闪存写保护了。

拆下来换个闪存吧。

不是啊  已经成功了  版本号都变了  很懵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