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异响?给无刷电机换轴承(SBMOAM325583E)

楼主(2020-11-02):
前传:拆前几天买的拆汽车油泵无刷电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005

这电机做工不错非常有劲就是轴承有异响

这电机轴承和轴是过盈装配拆机很费劲

拆轴承过程忘了拍照了

新老轴承对比

拆下的老轴承

换上新轴承准备压入(过盈装配只能压)

上刑具

压装好上螺丝固定试机声音正常了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不顺便换个轴?

网友A:
外壳我拆了 顺便喷光油 这样以后不会生锈

网友B:
输出轴好短!那是花键连接?

网友C:
出轴掉换了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顺便换个轴?

没有合适的轴啊我也想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我拆了 顺便喷光油 这样以后不会生锈

没有光油啊好在实在北方比较干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轴好短!那是花键连接?

哎是太短太短了,内花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轴掉换了方向?

对哥们好眼神心也细

网友D:
原轴承是高速轴承吧, 换的新轴承合适吗?

网友E:
轴有点短,做工不错~

网友F:
看了4次才确定,轴掉了方向

网友G:
好像德伟或是博世的拆机货

网友H:
好像是三角连接绕组,只是输出轴有点短。我改过很多含油轴承风扇,扩孔径换成双滚珠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轴承是高速轴承吧, 换的新轴承合适吗?

我也不知道百宝买的店主说明是告诉轴承具体要用用才知道反正不贵不行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有点短,做工不错~

哎轴太短了电机是好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4次才确定,轴掉了方向

哈哈是的本来想换轴结果搞了好几根都不合适无法过盈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德伟或是博世的拆机货

哈哈是大众汽车拆机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是三角连接绕组,只是输出轴有点短。我改过很多含油轴承风扇,扩孔径换成双滚珠轴承。 ...

陷阱这么粗12V才2700转应该是三角我也没细看哈哈

网友:
拆装轴承加热即可。
最好放在热蓖麻油或者橄榄油里加热。
热风枪吹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