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21700组了个电池包,小翻车

楼主(2020-11-02):
今年7月份感觉自己的电动助力车电池不行了,准备换电池,某宝看了一圈都很贵,买原配置的电池36V 12A要500,想想自己有动手那就买电池回来组把。7月份咸鱼看到有卖21700电池的,号称是松下特斯拉全新锂电池4800-5000毫安

到货后看了下电池外观这个18650大了一点点。至于这电池究竟这么样我也没有用过,以前用的18650。简单测试了电池电压,基本相同每个3.8V左右。中间忙就忘了这事。近2天想起还有个电池没有弄,赶紧弄起来,要不电池都要饿死了。

在网上又下买了电池保护板,电池支架。本想用烙铁焊接,太多了,还是放弃。

想想家里有2个电瓶车也许以后都要换。又狠心下了一个点焊机。

点焊机的效果还不错,就是充电有点久。
等到周6,开始动工。

这就是咸鱼到货的21700, 7元/支 。参考原电池开始焊接。
原来是18650,36V12a.

和原来的排放方式不一样,这次躺起来,焊接图忘记拍了,反正自己感觉还不错,冲一次点把所有电池焊完没有问题。
准备装入盒子,这个盒子可是想了不少方法,最后把娃娃的这个拆了二次制作完成。

这个点读机已经坏了也不想修了,过时了。  拆卸下红圈里面的2面大小刚刚合适。锯掉4个脚,放烤箱里面烤然后弯曲成型。
  左边是烤好的,右边还有个没有弄。
2个弄完打磨下,洗干净,

电池放进去‘。前面留了一点空隙刚好放下电池保护板,保护板和电池中间加了高温绝缘板。

盒盖,有的地方火大了烤融了有点丑见谅了。大小还可以,等下塑封就不丑了。

是不是好多了。(请无视我的杂乱的工作台)。然后就是冲电测试,结果不是很理想。能跑40公里。
如果是全新电池估计能多跑20公里。
来说下成本吧:
电池 :305  (36V12A 电池总容量20A)
电池支架:20 (未用完)
电焊机:163
保护板:28
插头等耗材:5
外壳:免费
共计:521
和买个新的价格一样了。也许只有多组几组才划算。

网友:
赚了个电焊机:163

网友A:
应该自己做点焊机的,又可以省钱

网友B:
点焊机哪家买的   介绍一下
本来打算微波炉变压器做的  一来辅料难找  二来用是次数太少
想买个便宜点的  偶尔用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点焊机哪家买的   介绍一下
本来打算微波炉变压器做的  一来辅料难找  二来用是次数太少
想买个便宜点 ...

别用微波炉变压器了,效果不好,买一片12v电路板套件,卸下汽车电瓶直接接上用不错。

网友:
再做一套就能分摊点焊机成本了哈哈哈

网友:
这个点焊机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D:
自己组要求装备太多,网上买组好的锂电池组,又不放心。

网友E:
这热缩膜怎么包的?收缩率很大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组要求装备太多,网上买组好的锂电池组,又不放心。

就点焊机投入大点。 淘宝就几家卖这点焊机的。搜一下 图片对比下一样就行,价格168就是哪家。冲电口type-c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热缩膜怎么包的?收缩率很大的样子.

不是热缩膜,电工胶布。一圈圈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自己做点焊机的,又可以省钱

本来想自己做全套的, 笔我都做完了,但后来看网上那些散件加起来价格也在100左右,还没有外壳,这个成品好在是定制的,外观漂亮就拿下了。就是线材短了点,连续电焊20下左右笔发热有点烫手。1.5的厚度没有问题的。

楼主:
晚上电点焊的硬币。

网友F:
12A能跑60公里?我觉得40还行,我组的铁锂4810,350W电机,1A大概近三公里。

网友:
热塑是管吗?看着不像,管封的两边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A能跑60公里?我觉得40还行,我组的铁锂4810,350W电机,1A大概近三公里。

差不多,原电池包新的时候36V12A我这里上下班就24公里,三天冲一次。原电池已经断断续续用了5年了,现状是现在能跑30左右。我的车是电动助力车。很少用全电驱动。

网友G:
楼主,你这电池有作容量检测吗,实际容量多少?
另外,电池的自放电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这电池有作容量检测吗,实际容量多少?
另外,电池的自放电怎样? ...

按照每个5000mA,4个一组,10串一共20A理论值. 21700这电池都是特斯拉淘汰下来的,一致性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卖18650 的话淘宝上太多了选择性,没有保障。特斯拉下来的至少是2手,不虚标,新的容量应该在6000mA,报废车下来的最差也应该在3500mA,市场上货源还不算乱,品质也不会坏到那去。这也是我选21700的原因。要是18650 那组包的话,容量品质就很难说清楚了翻车率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用微波炉变压器了,效果不好,买一片12v电路板套件,卸下汽车电瓶直接接上用不错。 ...

这方案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12A能跑60公里?我觉得40还行,我组的铁锂4810,350W电机,1A大概近三公里。

64V的电摩,用60V20AH的,只能跑30公里多点,还是电压低了,有人用72的能跑50多